[51单片机] c8051f410 用内部RTC做时钟 有时候时间会停止

楼主(2013-11-09):
有时候开机,在走时,但是显示的还是上次关机时的时间。这个现象也不常有。
再者就是每次重启时间必慢几秒钟。
也打电话问过新华龙,还是没有解决,不知还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

楼主:
初始化函数,发现改函数在main中的位置也会影响走时与否
void RTC_Init(void)
{
   RTC0KEY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nlock the RTC interface
   RTC0KEY = 0xF1;
   RTC0ADR = 0x06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oint to RTC0CN
   RTC0DAT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the RTC
   while ((RTC0ADR & 0x80) == 0x80);   // Poll on the BUSY bit

   RTC0ADR = 0x07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oint to RTC0XCN
   RTC0DAT = 0xc0;//RTC0DAT = 0x40;    // Set the RTC for crystal mode, AGCEN// disabled, and BIASX2 disabled
   while ((RTC0ADR & 0x80) == 0x80);   // Poll on the BUSY bit
   do// Wait until the clock is valid
   {
     RTC0ADR |= 0x80;
     while ((RTC0ADR & 0x80) == 0x80);
   }
   while((RTC0DAT & 0x10) == 0x00);
}

楼主:
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,不然就只有外挂时钟芯片了

网友A:
没有用过内部的RTC,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用对或程序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用过内部的RTC,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用对或程序问题

确实是程序的问题,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例程
http://read.pudn.com/downloads155/sourcecode/embed/689017/C8051F410-uCOS286-Port/smaRTC/smaRTClock.c__.htm
参照其初始化,发现我之前没有将该位
位4 :  RTC0TR :smaRTClock 定时器运行控制
0 :smaRTClock 定时器保持其当前值。
1 :smaRTClock 定时器每个 smaRTClock 时钟周期增 1

置一导致的,现在正常了

楼主:
有时候会走,有时候又不走的原因是
我只在读和写定时器时才将 RTC0TR置一,而程序中 要用户查看时间是才会读取时间,所以如果不查看时间,就会导致下次开机时 时间停在上次的时间。之前就因此困在其中,百思不得其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