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F2K08S2,P0口不能推挽输出高电平

楼主(2013-11-09):
   MOV   A,P4M1               ;M1=0
    ANL   A,#10011111B         ;P4.6推挽输出
    MOV   P4M1,A
    MOV   A,P4M0               ;M0=1
    ORL   A,#01100000B         ;P4.5推挽输出
    MOV   P4M0,A

    MOV   A,P0M1
    ANL   A,#11111100B         ;P0.0推挽输出
    MOV   P0M1,A
    MOV   A,P0M0
    ORL   A,#00000011B         ;P0.1推挽输出
    MOV   P0M0,A

    CLR   A
    MOV   P2M1,A
    CPL   A
    MOV   P2M0,A

   mov    a,50h           ;50h显示指针
   DEC    A               ;60h显示缓存区
   MOV    50H,A
   JZ     DE3             ;1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2             ;2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1             ;3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4             ;4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3             ;5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2             ;6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1             ;7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4             ;8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3             ;9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2             ;10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1             ;11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4             ;12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3             ;13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2             ;14
   DEC    A
   JZ     DE1             ;15

DE0:                      ;16
   MOV    A,#0FH
   MOV    50H,A           ;50h显示位置指针
   MOV    51H,#60H        ;显示缓冲器地址指针

  ; MOV    R1,51H
  ; MOV    A,@R1
  ; mov    P2,A            ;显示数据送P2
  ; SETB   P4.5
  ; CLR    P0.1
  ; jmp    ASD
de4: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MOV    R1,51H
   MOV    A,@R1
   mov    P2,A            ;显示数据送P2
   INC    51H
   setb   P4.5
   clr    p4.6            ;wei=1
   jmp   asd
     nop
     nop
     nop
     mov  IAP_CONTR,#01100000b   ;ap区软复位
de3:                      ;2
   MOV    R1,51H
   MOV    A,@R1
   mov    P2,A            ;显示数据送P2
   INC    51H
   setb   P4.6
   clr    P0.0
   jmp   asd
de2:                      ;1
   MOV    R1,51H
   MOV    A,@R1
   mov    P2,A            ;显示数据送P2
   INC    51H
   setb   P0.0
   clr    P0.1
   jmp   asd
de1:
   MOV    R1,51H
   MOV    A,@R1
   mov    P2,A            ;显示数据送P2
   INC    51H
   setb   P0.1
   clr    P4.5
   jmp   asd
asd:
   ret
如上设置,P4.5 P4.6,可以在T0中断控制下输出脉冲,P0.0 P0.1却不能输出脉冲,请高手指点,

网友A:
加上拉电阻了么?

网友B:
使用准确的头文件,按数据手册设置,一定可以成功。

(43)

楼主:
我自己把P0M1和P0M0定义反了,已好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