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下为什么不能在watch里查看临时变量的数值?

楼主(2013-11-09):
在keil 5.0和4.72下调试程序,全局变量的数值能够实时查看,就是局部变量,在watch里面显示不了,不在范围内,以前挺正常的,请问各位高手,有解决方法没有,当然了都用全局变量就没有意义了。以前记得挺好的,鼠标放上去就能显示当前值,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不正常了,step by step时非常不方便。

网友A:
很简单啊。被优化掉了。全在寄存器里,没有在栈里面。所以调试信息无法描述了。自然调试器也无法watch。想看就关掉优化。

楼主:
我好像试过去掉优化,似乎没解决问题,我明天再试一下,确定是否如此

网友B:
注意生存期...

网友C:
假如是某个函数里的局部变量,就应该把断点设置在该函数里,执行到该断点时就可看到局部变量的值了。就是楼上说的生存期。

网友D:
楼上正解

网友E:
局部变量要运行到其使能的地方才能查看

网友F:
原来如此。

网友G:
如五楼那样,设置断点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