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ls86异或门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09):
各位大神,如上图电路图,前面一个异或门74ls86的输出K1连一个三极管,三极管用的是9013,后面是一个继电器,不焊9013的时候K1引脚电平和输入的关系是正确的,把三极管焊上去的时候,不管D0和PC0怎么变,K1引脚一直是高电平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1. 把继电器线包接到Q1的集电极回路
2. k1串只2k电阻到Q1基极
3. R1可不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 把继电器线包接到Q1的集电极回路
2. k1串只2k电阻到Q1基极
3. R1可不用

楼主这个继电器位置确实有问题,怪怪的。一般都像你说的这么放,但是为什么要放集电极上面了

网友B:
K1高电平时,是要驱动三极管导通的。继电器本身电阻很大,楼主这样驱动会造成三极管的Ibe很小,那么Ic也就很小。继电器是需要维持电流的,驱动不了。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,异或门的输出不能翻转不好解释,难理解。

网友C:
楼主的电路错了,不能接成射随器,而且TTL的高电平输出电压无法接近Vcc,l后级晶体管更不能接成射随器模式。按老t的电路整改吧。

楼主:
按2楼的电路改了,没有2K的电阻接了一个4.7K的,K1引脚的电平正确,可高可低,但是电阻后面的三极管的基极一直是低电平,三极管还是导通的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2楼的电路改了,没有2K的电阻接了一个4.7K的,K1引脚的电平正确,可高可低,但是电阻后面的三极管的基极 ...

可能是高电平驱动力不够,你再找个4.7K并在R1上试试,或加个10K上拉试试

网友D:
你三极管的1,3脚倒了。

网友D:
LZ的电路也错了,照2L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