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485通信]
请问485通信的一个问题?

楼主(2013-11-09):
大家好!
        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,我们公司是做光伏的,我们的光伏产品都是用485通讯的,现在预到这个这个一个问题,设备与设备之间都用485线串联,目前,我用串口助手测试时,还没有发送指令,它就自动返回一些数据?像这种问题如何解决?谢谢!急!

网友A:
像这样的问题,得看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了。再调试。不可能遇鬼了吧

网友B:
这个首先要看系统设计,协议并非只有主从轮询这一种,务必先判断“数据”的来历。如果这些“数据”不是由节点主动发出的,那说明总线浮空了,需要加静态偏置,即将总线静态逻辑强行偏置为逻辑1。

楼主:
现在就是485设备和串口助手通讯不上,打开串口助手,他会自动接收数据

网友C:
看下你的程序有问题没有,电路连接好了没,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啊

网友D:
自动接收数据的话 软硬件原因都有可能
楼主还是查查自己的代码和板子吧

网友E:
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用的是ADM2483,楼主问题解决了没,分享一下经验

网友F(2016-12-02):
引用 网友E:
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用的是ADM2483,楼主问题解决了没,分享一下经验 ...

我现在在学习这个,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学习借鉴一下的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