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xilinx的时序报告中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3-11-09):
FPGA外部时钟40MHZ ,经过DCM后倍频到120MHZ,在UCF里面进行了约束。产生的时序报告如下。但是图中灰色的部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。谢谢了

楼主:
这张图是时序报告

网友A:
TS_CLK_40是40MHz的时钟的约束,TS_XLXI_8_clkout0是120MHz的时钟约束。

楼主:
后面的actual period 下面的两项分别是什么意思?请教了  嘿嘿

网友A:
direct:10ns 意思是这个时钟能跑到的最大频率是100MHz(你的约束是40MHz,时序裕量很足啊)
derivative:衍生出的时钟的最小周期是23.982n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