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工作电压的RS485之间可以实现正常通讯吗

楼主(2013-11-09):
如题:3.3V供电的RS485和5V供电的RS485可以进行正常通讯吗?
两块板身子上使用的不同的工作电压的RS485芯片,我想实现两者的通信,可以吗?谢谢了

网友A:
理论上TTL和LVTTL是完全兼容的,可以通信的,就是稳定性不知道

网友B:
应该没问题

网友C:
485的标准与器件的供电电压无关,放心吧,可以直接互联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TTL和LVTTL是完全兼容的,可以通信的,就是稳定性不知道

485跟TTL和LVTTL无关,楼主问题指的是485部分而非TTL或LVTTL部分。

网友D:
绝对可以的;

网友E:
TTL:Transistor-Transistor Logic 三极管结构。
Vcc:5V;VOH>=2.4V;VOL<=0.5V;VIH>=2V;VIL<=0.8V。
因为2.4V与5V之间还有很大空闲,对改善噪声容限并没什么好处,又会白白增大系统功耗,还会影响速度。所以后来就把一部分“砍”掉了。也就是后面的LVTTL。
LVTTL又分3.3V、2.5V以及更低电压的LVTTL(Low Voltage TTL)。
3.3V LVTTL: Vcc:3.3V;VOH>=2.4V;VOL<=0.4V;VIH>=2V;VIL<=0.8V。
2.5V LVTTL: Vcc:2.5V;VOH>=2.0V;VOL<=0.2V;VIH>=1.7V;VIL<=0.7V。

楼主:
多谢大家的指点,改天我拿到板焊上试试,我觉得应该可以,因为是差分传输,只是根据压差来区别高和低,跟芯片电源应该关系不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TTL和LVTTL是完全兼容的,可以通信的,就是稳定性不知道

稳定性确实有待于考证,多谢楼主的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没问题

3Q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85的标准与器件的供电电压无关,放心吧,可以直接互联。

多谢楼主指点,感激不尽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绝对可以的;

大神分析分析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TL:Transistor-Transistor Logic 三极管结构。
Vcc:5V;VOH>=2.4V;VOL=2V;VIL=2.4V;VOL=2V;VIL=2.0V ...

3Q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多谢楼主指点,感激不尽啊

呵呵,本帖楼主是你啊。
楼主——特指论坛中主题帖的发帖人。

网友F:
肯定可以的啊

网友G(2017-06-28):
学习一下,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感谢~~~

网友H:
理论上是没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