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【学习心得 + 在CW_V10.5环境下创建工程】

楼主(2013-11-09):
前几天学会了如何在CW环境下导入样例,按照进度,接下来是该要学习一下如何用CW创建一个工程了。刚拿到书的时候,略微翻看过,看到过书上好像是有章节介绍如何在CW环境下创建一个工程。于是,昨天兴致勃勃的翻到那一章节,打算跟着书本上一步一步做下来。谁知仔细一看,书上讲的创建工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建工程,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。书上讲的创建工程是采用修改现有工程的方式新建工程。虽说书上说这样创建工程比较简单,也不易出错也没错。但我总觉得这种创建工程的方式不符合我的性格,我觉得创建一个工程就应该从一个空的工程开始。从一个空的工程开始,遇到问题逐步解决,直至工程的成功编译,才能更清楚的掌握一个工程的建立方法。说干就干,当然我几乎肯定,没接触过CW的我,建立一个新的工程会遇到不少的麻烦。所以我希望飞思卡尔的工作人员及各路高手多帮帮忙,能够及时回应我遇到的问题,在这我先谢谢大家了。

和以前说的一样,由于完全没用过CW,刚开始真有点慌,而面对陌生界面啊也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。之前学习中我也了解到,CW好像是有相关教程的,但那些都是英文的吧。很遗憾,本人英语水平…… 那些文档对现在的我实在是作用不大。

算了不说了,开始我们的工程创建吧。

首先因为每次打开CW,还没开始建工程,CW就叫我选择路径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先建一个文件夹。如下图:

然后打开CW,选择对应的文件夹路径,如下图:

按:“OK”进入下一步。
选择File→New→Bareboard Project 如下图:

输入新建工程的名称,点击“Next”如下图:

选择芯片型号,由于没有实物这次我先随意选择一个芯片,如下图:

接下来的选项我有点看不懂,估计是跟下载线、debug有关,请高手解释一下,这次我就先估摸着选个USB的吧。选择后点击“Next” 如下图:

接下来还是不太懂,估计是选择语言类型吧,也请高手解释一下,这次我先这样选,选择后点击“Next”如下图:

下一步一样,求高手解释,这次先“Finsh”吧,如下图:

好了,一个空的工程建立好了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,如下图:

主函数内容如下:

可以看到,主体框架已为我们写好,接下来根据需要写程序就行了。
先编译一下,没错误。(这是当然的,工程是空的嘛)
下一次我打算现编一个控制GPIO口的程序,估计要用到GPIO的底层驱动构件,由于如何用CW编程我还没学透,等我再去学一下,这次先这样吧。

如果上述内容浏览效果不佳,请下载附件
【学习心得

楼主:
本人新手,还不太会用CW,希望飞思卡尔的工作人员能进一步指导,同样希望和我同样是飞思卡尔的初学者的大家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。
另外上面说的Bareboard Project直译是裸板项目,经初步了解,好像就是空的项目的意思,英语不好请见谅,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?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A:
:lol调试下载那边应该选opensda吧··
语音那边应该是c和c++吧,asm是汇编语言吧··
cw感觉没keil好用··也就没用了,期待楼主搞个PE的教程啊

网友:
看不懂。。。。。。。好深奥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本人新手,还不太会用CW,希望飞思卡尔的工作人员能进一步指导,同样希望和我同样是飞思卡尔的初学者的大家 ...

Bareboard Project可以理解为不带操作系统的工程。
1、在connection那一图中,选择的是芯片的调试方式,根据手上的方针器进行选择,如果手上的是FRDM开发板,板载有OpenSDA调试工具。
2、在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那图中,None为不带PE(Processor Expert)的工程。
PE是一个图形化的外设参数配置界面,不妨试试:P

网友C:
cw10.5 在创建工程的时候没有设置OpenSDA为调试功能,工程创建好之后,怎么添加OpenSDA用来调试
   我的邮箱:LIGE0711@qq.com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cw10.5 在创建工程的时候没有设置OpenSDA为调试功能,工程创建好之后,怎么添加OpenSDA用来调试
   我的邮 ...

你好,这个问题,我之前写过一篇帖子,具体步骤都有,请查看!
http://www.freescaleic.org/bbs/article_1280_563066.html
希望能帮到您@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这个问题,我之前写过一篇帖子,具体步骤都有,请查看!
http://www.freescaleic.org/bbs/article_ ...

CW10.5适用吗?虽说实际试试就行,但我怕软件会出错,弄得最后要重装就不好了

网友E:
你创建的工程仿真时没有OpenSDA选项是因为创建工程时没选择。
我也遇到过楼上问题,按ZJJ方法解决了。

网友E:
楼主好兴致啊,将自己学习过程以及问题总结出来。
看到你在第一波送板活动中获奖啦,恭喜恭喜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CW10.5适用吗?虽说实际试试就行,但我怕软件会出错,弄得最后要重装就不好了 ...

方法是一样的,而且这个不会影响你的程序,只是配置一个烧录器用的文件而已,方向做。遇到问题可以提出来哦,我们帮你一起解决。

网友F(2014-03-07):
感谢下 正是学习时候

网友G(2015-04-17):
引用 网友D:
方法是一样的,而且这个不会影响你的程序,只是配置一个烧录器用的文件而已,方向做。遇到问题可以提出来 ...

您好,请教您一个问题,飞思卡尔KEA有推出类似于KE06的那种可以直接make_new_project的应用程序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您好,请教您一个问题,飞思卡尔KEA有推出类似于KE06的那种可以直接make_new_project的应用程序吗 ...

你好。有问题请新建一个问题贴出来,不要跟在以前的分享帖后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