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有谁用过pga112\113\116\117,指导一下

楼主(2013-11-10):
大家好,我现在准备要用pgas112这个片子,但是现在有个疑问,pga112的放大倍数调节是通过SPI口进行调节的,在调解倍数时是不是在工作中一直给与命令,还是在刚开始时给与一个放大两倍的命令,之后片子就一直放大两倍,除非我要放大别的倍数时才从新给与命令。请指教

网友A:
没听说过,哪家的芯片啊?帮顶。

网友B:
这一类型的芯片   没有用过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先

网友C:
可编程增益放大器- PGA112 -
TI 有个资料, 推荐楼主先看一看
http://www.ti.com/litv/sbos424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编程增益放大器- PGA112 -
TI 有个资料, 推荐楼主先看一看
http://www.ti.com/litv/sbos424b ...

非常感谢我看过了

网友D(2014-08-29):
你好!不知道你有没有摸到答案啊?我也在纠结,pga112有输入信号,没有输出信号,现在都不知道配置怎么配了。崩溃了。求教

网友E:
按照经典的图接就好了。只需要给一次命令。给你需要放大倍数的命令就行。他就应该放大那么大倍数,不需要一直给。当需要改变放大倍数的时候只要重新给一个数据就好,输出信号没有可能是硬件电路的缺陷或者你给的数据出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