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带LCD驱动的单片机刷新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0):
1. 程序功能说明,清空LCD全部显示。
    问题描述:
   单步仿真运行程序,可以全部清空LCD显示。全速仿真,总有部分段仍然显示。
   脱机运行,总有部分段仍然显示。
2. 程序功能说明,全部点亮LCD显示。
   问题描述:
   单步仿真运行程序,可以全部点亮LCD显示。全速仿真,总有部分段不显示。
   脱机运行,总有部分段不显示。

    使用现代单片机6508A
代码如下:

        //lcd all on
        setLCDAllOn();

        //lcd enable
        LCDCCR = 0x8c;
        LCDCRL = 0x8E;
        LCDCRH = 0x01;
        delayxms(200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learLCDAllOff()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m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setLCDAll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ms(2000);
         }

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LCD?

网友B:
时序不对吧
楼主还好检测数据读写的命令啊

网友C:
单步可以,就可能是时序的问题。

网友D:
应该是时序太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