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设计一个窄带通滤波器

楼主(2013-11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使用FilterLab软件参考设计一下

网友B:
你想设计什么样的滤波器要说的再清楚一些。

网友C:
对,是不是有源的?

网友D:
你用什么芯片?中心频率大概是多少,总得有个范围。

网友D:
找到具体芯片后才会有具体的系数。

网友E:
如果说计算方法,那就看看数字滤波器的说明都有。

网友C:
你提问的应用环境有点儿过于简单。或者你再看看MATLAB中的设计方法。

楼主:
哦,我再看看吧

楼主:
那先结贴了啊

网友F:
f是多少啊?有源还是无源?

网友G:
不知道要用那种方式实现

网友H:
这个用运算放大器来构造该带通滤波器的,主要就是需要注意Q值得选取设计的

网友I:
窄带宽的滤波器,按楼主说的不就是设计一个带通滤波器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