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四者的区别

楼主(2013-11-10):
DSP ARM OMAP FPGA

网友A:
DSP,一般用于复杂而要求实时的数字信号处理上,比如图像处理、音频处理等。

网友B:
ARM,就内核而言,与MCU比较接近。但是,多了DLL、cache等高性能机制。

网友B:
OMAP,是TI公司的利器。里面集成了ARM9 + DSP了。

网友B:
FPGA,在相同频率下,任何CPU对外界信号的响应都没有FPGA快!因为CPU对外界的响应,尤其是中断,需要几个机器周期,中断下甚至还得进行压栈过程!而FPGA就没有这些琐事了,其运行完全按照同步时钟来的。

网友C:
因为其内部至少有2个ALU(逻辑运算单元),所以其支持并行指令(并行32bit加法)。

网友C:
有的厂家的DSP根据其特点,内嵌硬件视频、音频处理IP。如ADI的Blackfin5xx系列DSP就内嵌了多个视频处理IP,对图像处理有很快的响应。

网友D:
ARM,多了DLL、cache等高性能机制。而且,根据芯片应用不通,其还具备图像处理、2D加速等硬件IP。

网友E:
ARM的控制性能应该比DSP强,因为其接口种类、驱动强度等更丰富吧,但高速处理能力没有DSP强。

网友E:
毕竟DSP有多个ALU&硬件视频、音频处理IP。

网友A:
OMAP,可以说是嵌入式中信号处理与外设控制的很好结合了。但是IC的价格也很给力,200多RMB!

网友F:
百家各种控制器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OMAP,是TI公司的利器。里面集成了ARM9 + DSP了。

这个我倒要让利尔达的给推荐推荐了啊

网友D:
FPGA 的CPU不是基于同步电路设计的,其执行是按照指令周期为最小时间单位(即使使用指令流水)。

网友H:
是的,FPGA完全基于同步电路设计,其执行完全按照电路的时钟进行的,其没有指令的。

网友H:
所以,FPGA最适合做高速编码与解码、视频缓冲接口等逻辑不是很复杂,但是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场合。

楼主:
哦,明白了,多谢

楼主:
先结贴了,晚安大家

网友I:
你还没结贴额

网友J:
呵呵,从网上找的,总结到一起:方便朋友们学习
DSP,一般用于复杂而要求实时的数字信号处理上,比如图像处理、音频处理等。因为其内部至少有2个ALU(逻辑运算单元),所以其支持并行指令(并行32bit加法)。有的厂家的DSP根据其特点,内嵌硬件视频、音频处理IP。如ADI的Blackfin5xx系列DSP就内嵌了多个视频处理IP,对图像处理有很快的响应。

ARM,就内核而言,与MCU比较接近。但是,多了DLL、cache等高性能机制。而且,根据芯片应用不通,其还具备图像处理、2D加速等硬件IP。ARM的控制性能应该比DSP强,因为其接口种类、驱动强度等更丰富吧,但高速处理能力没有DSP强。毕竟DSP有多个ALU&硬件视频、音频处理IP。

OMAP,是TI公司的利器。里面集成了ARM9 + DSP了。可以说是嵌入式中信号处理与外设控制的很好结合了。但是IC的价格也很给力,200多RMB!

FPGA,最后说说它吧。在相同频率下,任何CPU对外界信号的响应都没有FPGA快!因为CPU对外界的响应,尤其是中断,需要几个机器周期,中断下甚至还得进行压栈过程!而FPGA就没有这些琐事了,其运行完全按照同步时钟来的。CPU不是基于同步电路设计的,其执行是按照指令周期为最小时间单位(即使使用指令流水)。FPGA完全基于同步电路设计,其执行完全按照电路的时钟进行的,其没有指令的。所以,FPGA最适合做高速编码与解码、视频缓冲接口等逻辑不是很复杂,但是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场合。

网友K:
楼上已经总结的比较好了

网友L:
个人认为主要差别应该是在FPGA,其他的都是靠指令执行的。而FPGA是硬件电路,执行的是电信号。

网友M:
学习了,多谢高手指教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呵呵,从网上找的,总结到一起:方便朋友们学习
DSP,一般用于复杂而要求实时的数字信号处理上,比如图像处 ...

不错   谢谢分享

网友N(2014-02-13):
呵呵,说说各自的优点吧:
ARM具有比较强的事务管理功能,可以用来跑界面以及应用程序等,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控制方面。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,比如进行加密解密、调制解调等,优势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。
FPGA可以用VHDL或verilogHDL来编程,灵活性强,由于能够进行编程、除错、再编程和重复操作,因此可以充分地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。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,更能显示出FPGA的优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