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占空比的调节

楼主(2013-11-10):
UC3875(UC3895)可不可以调节占空比?
让outa和outb互补,outc和outd互补,能么?请教.

网友A:
不行,不过OUTA和OUTC、OUTB和OUTD可以!

网友B:
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,能再讲清楚一点么?

楼主:
如果要调占空比,怎么实现呢?

网友C:
明白了吗?

网友C:
正常情况下,OUTA,B,C,D如下:

网友D:
就是,把OUTA和OUTC、OUTB和OUTD各接成互补!

网友E:
现在我想要如下波形,能用UC3875得到么?

网友F:
无能为力了。。。

网友G:
本身通过移相调节占空比的

网友H:
实在不行   想要精确控制   那就采用单片机来控制MOS管的开通   计算一下开通的时间差   这样控制比较精准    不过   成本可能高了  楼主

网友I:
不是很清楚这一块的,先帮着顶起的吧

楼主:
看来不止我一人碰到,算了,我周一问别人吧,还是谢谢大家了

楼主:
结贴了,晚安

网友J:
问题解决了就好  楼主   UC38系列的芯片   在调节时   主要还是将外围的电容电阻   好好计算一下   应该没有问题   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