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在CCS5的平台下进行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0):
大家好,我是刚学DSP的 ,我的平台是C5509A,CCS5
自己建了一个工程,操作GPIO 的,程序编译正常通过,只有一个段的提醒,不影响程序
但我在仿真时的时候,单步调试走到 PLL_config(&myConfig)这个语句,程序部就走不了。我把这个语句屏蔽了,程序调试成功。
PLL_config(&myConfig)是用来配置系统时钟的,如下图
部分程序

头文件

仿真停在PLL上

这是什么问题,求大神指点,谢谢
工程6M多,上传不了

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467088319\QQ\WinTemp\RichOle\7ZUHPT1I$~$~T@X[KG()L$B.jpg

楼主:
如果有遇到在CCS5建立工程的问题。欢迎留言讨论

网友A:
我还在用ccs3.3使用 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
你load program后运行是否正常
这个屏蔽了系统是默认时钟  不影响IO口的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在用ccs3.3使用 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
你load program后运行是否正常
这个屏蔽了系统是默认时钟  不影响 ...

我用CCS3.3也没这个问题,请问默认的系统时钟是多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在用ccs3.3使用 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
你load program后运行是否正常
这个屏蔽了系统是默认时钟  不影响 ...

CCS5是要开了debug之后才能load program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CCS3.3也没这个问题,请问默认的系统时钟是多大的

这个还真没太注意   我也在学习5509   多多交流i
共同进步

网友B:
会不会参数不合理, 导致没有办法配置 PLL 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参数不合理, 导致没有办法配置 PLL 了?

我的配置如截图里的结构体
PLL_Config myConfig={
0,
1,
24,
}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配置如截图里的结构体
PLL_Config myConfig={
0,

这个是没问题的

网友C:
让人头疼的CSL库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没问题的

版主,有QQ联系方式吗?我可以发个我那个工程 的建立文档给你,帮看下,那个PLL为什么走不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,有QQ联系方式吗?我可以发个我那个工程 的建立文档给你,帮看下,那个PLL为什么走不了 ...

可以发帖@我   工作时间   QQ不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