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模拟量输出电路,请问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13-11-10):
PWM位I/O口,输出为4-20MA,中间的两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?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
C:\Users\\dministrator\\esktop\\Q截图20131110153117

网友A:
LZ的图还在他的c盘里躺着呢,哈哈,你得上传到坛子里来!点"附件"上传

网友B:
我也没有用过传图。

网友C:
楼主很给力。。那两个运放的作用暂时不能知道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,不会上图

网友D:
PWM转直流,直流转4~20mA

网友E:
无非是低通滤波,零点满度调节。
这个图设计的不太好。
运放输出对地并联电容会导致不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无非是低通滤波,零点满度调节。
这个图设计的不太好。
运放输出对地并联电容会导致不稳定。 ...

输出端并联电容用来滤除干扰的高频信号。现场复杂的话有很多高频电磁干扰的。师傅是这样说的,不知道对不对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输出端并联电容用来滤除干扰的高频信号。现场复杂的话有很多高频电磁干扰的。师傅是这样说的,不知道对不 ...

运放输出可以加低通,但是一般先串一个电阻,直接接电容到GND,会导致不稳定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输出端并联电容用来滤除干扰的高频信号。现场复杂的话有很多高频电磁干扰的。师傅是这样说的,不知道对不 ...

楼主说的是输出端的滤波器电容,这两个电容确实起到你所说的那样滤除干扰作用;而gx_huang说的是U7A运算输出端直接接电容,会导致U7A不稳定。

网友G:
亲 您的图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