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17的DMA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11-10):
最近刚刚接触DMA有些问题不是太明白,烦请各位高人指点指点。
问题:我想用DMA方式通过SPI1把内存中的数据往外发数据,这个时候CPU能同时读取UART1的数据到内存吗?
      说明:1、SPI1与UART1都在APB2总线上。
                 2、DMA往外写数据时间有点长,1s内可能会被占用0.8S或以上。

楼主:
个人理解是:APB2总线被占用,不能同时访问该总线上的其它设备

网友A:
冲突不在APB2,在RAM. 不过DMA对RAM的占用时间很少,基本上不影响CPU访问RAM.

网友B:
dma也不是完全占据了总线的,如果cpu要用,它起码要释放一半的总线时间出来

网友C:
请问你的spi+dma发送成功没有,我用spi的dma写外部flash老是错位,不知道为什么

楼主:
目前处于设计阶段,程序还没写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冲突不在APB2,在RAM. 不过DMA对RAM的占用时间很少,基本上不影响CPU访问RAM.

这个STM32F417的RAM分两个区域,有两条总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