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设计] 请问下哪里有串行口转VGA的芯片,谢谢?

楼主(2013-11-10):
大家好, 想找一个串行口传VGA的芯片,

串行接口可以是USB,  SPI,  等不同的形式,

请问下哪里有这样的芯片, 型号是多少,谢谢!

网友A:
串行口传VGA的模块或数据线有很多,单独的芯片没注意过

楼主:
哦,谢谢, 不应该啊, 模块本身用的难道不是芯片吗?

网友B:
,那个模块也没那么简单吧。应该不是只用到一个芯片。

网友C:
哪有这种芯片?功能是什么?

比如我要显示一张照片怎么操作?想显示一个窗口怎么操作?

楼主:
不是吧, 显示照片,显示窗口和 VGA芯片无关吧, VGA芯片只是转换下数据的传输形式, 和数据内容没有问题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