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生成PCB时出现unknown pin错误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3-11-10):
1.altium designer 生成PCB时出现unknown pin错误的解决办法
错误如下图

2.解决方法如下

到此问题解决,保存编译再生成PCB就不会
出现上面的问题了
初学的时候的问题,和菜鸟们分享一下,
希望菜鸟少走弯路

网友A:
学习,请问:在设计规则检查时出现的错误,应该怎样处理。检查连线没问题。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Small Component Y3(7520mil,586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1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Component USB2(7460mil,674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3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DIP Component U7(4520mil,524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5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Component S22(6260mil,220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11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DIP Component S1(2860mil,616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32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23(3220mil,394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35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DIP Component PDIUSBD12(7300mil,286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64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Between SIP Component P9(5380mil,4080mil) on Top Layer and Room SHEET1 (Bounding Region = (10555mil, 1295mil, 12555mil, 2295mil) (InComponentClass('SHEET1')) 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66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Un-Routed Net Constraint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Net P3.0  is broken into 2 sub-nets. Routed To 85.71%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126
Class        Document        Source        Message        Time        Date        No.

[Un-Routed Net Constraint Violation]        PCB1.PcbDoc        Advanced PCB        Net H  is broken into 2 sub-nets. Routed To 83.33%        上午 10:06:31        2013-11-11        127

网友B(2019-01-21):
谢谢!看了你的帖子,我问题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