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如何将36-72V变化到3.6-7.2V??????

楼主(2013-11-10):
各位大侠,如何将36-72V变化到3.6-7.2V?总共有哪些可选方式?变压器行不行??

网友A:
可以吧。。运放可以吗??

网友B:
是交流,还是直流?交流用调压器,或电位器。直流用电位器。

网友C:
电阻分压最准确。

网友D:
电阻分压有温漂的啊

网友E:
先用电阻分压,后面再加一级431稳压

网友F:
这个方法很多的呀,看你需要多大负载功率的呀!

网友G:
具体情况用法不一样,有大负载的话肯定是推荐开关电源

网友H:
看采样还是供电了,还要看你需不需要隔离之类的了,方法很多就看你需要

网友I:
先功率电阻分压,然后用开关电源芯片稳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先功率电阻分压,然后用开关电源芯片稳压。

你好,如果用功率电阻,那得用多大功率的呢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果用功率电阻,那得用多大功率的呢?

额,亲你算呗。最大72V ,假如你用100欧姆的电阻来,那么最低功率就是电压平方除以电阻值啊,72*72/100=多少W

网友J:
看电流要求和温漂要求

网友K:
电阻有温漂,同质电阻哪来的温漂啊?!
哦,热电偶?

网友L:
27k和3K电阻进行分压,需要提高输入阻抗的话,再来个跟随器。

网友M:
用一个比例运算电路就可以吧

网友N:
楼主没有回答关键问题 是采样还是降压供电 两者电路完全不一样

网友O:
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楼主没有回答关键问题 是采样还是降压供电 两者电路完全不一样

是用来采样啊,

楼主:
就是把36-72V直接按比率转为3.6-7.2V,然后用来采样,用电阻直接可以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楼主没有回答关键问题 是采样还是降压供电 两者电路完全不一样

你好,用来 采样的。电阻分压可行么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好,用来 采样的。电阻分压可行么?

而且我们希望电阻精度很高!

网友F:
采样的话,电阻分压就可以了

网友A:
就采样的话,用电阻分压不错,高精度的。

网友N:
36-72转换到3.6-7.2 1/10分压电路接1:1仪表放大器缓冲 如果你精度要求高的话 注意电阻精度和温飘的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