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第二个灯亮了后就返回水了主程序,什么情况啊?求助

楼主(2013-11-10):
intel
infinite_loop.l
;----初始化定时器TIM1-----
  MOV TIM1_SMCR,#00H
BRES TIM1_ETR,#6          ;清中断标志
  MOV TIM1_PSCRH,#00H
MOV TIM1_PSCRL,#01H
MOV TIM1_ARRH,#9H
MOV TIM1_ARRL,#0c4H
MOV TIM1_RCR,#00H
MOV TIM1_CR1,#04H
BSET TIM1_EGR,#0
BSET TIM1_IER,#0
BSET TIM1_CR1,#0

;定义输出模式
MOV PB_DDR,#0ffH          ;选择输出模式
MOV PB_CR1,#0ffH          ;选择推挽输出
  MOV ITC_SPR3,#00H
RIM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定义中断优先级,开中断
MOV R01,#0FEH             ;LED灯的花式
  MOV PB_ODR,R01
CALL DELAY
MOV R10,#20
DELAY:
D1:
MOV R02,#50
D2:
  MOV R03,#100
D3:
  MOV R04,#100
DEC R04
JRNE D3
DEC R03
JRNE D2
DEC R02
JRNE D1
  interrupt TIM1_Interrupt_Over  ;中断开始伪指令
TIM1_Interrupt_Over.l
  BRES TIM1_SR1,#0
  DEC R10
JRNE TIM1_Interrupt_Over_EXIT
MOV R10,#20
MOV R01,#0FDH
MOV PB_ODR,R01

TIM1_Interrupt_Over_EXIT.L
  IRET
IRET
IRET
IRET
IRET

  motorola
为什么返回不了主程序啊
我的主程序是让第一个亮

我的主程序是让第一个LED灯亮,中断程序是让第两个亮
为何亮了第二个后返回不了主程序啊

网友A:
楼主不错。竟然用汇编。请大神吧。

网友:
楼主牛啊!全部汇编!!!!!!!!!!!

网友B:
这什么处理器的汇编语言?

网友B:
不是51,不是ARM....没见过.....

网友C:
这个我也不知道啊,帮忙顶了,希望有朋友能帮到你。

网友D:
现在用汇编写软件的,要不就是超级高手,要不就是装逼的菜鸟

网友E:
以前在学校 还写过一点简单的汇编
现在 真的一点都看不懂啦

网友F:
用汇编语言有难度。

网友G:
你的代码很奇怪,Call Delay后,再跑一遍Delay,主循环呢,Call函数没有RET?

我没仔细看你对定时器的代码,但看到的说明电灯的代码在中断中,你有没有在线Debug,是否是没清中断标志?通常定时器进去了要清相应的中断标志,要不进去了出不来的。
还有你的IRET怎么这么多?多了会搞乱堆栈的。

给你一段汇编代码你参考吧,不是我写的,是ST之前内部的一个汇编版本的库里面的片段。也是定时器延时,翻转GPIO。
stm8/
; TIM1 Channel1 generating a 2-second delay time is used as a TIMER with the clock fixed at 2MHz.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
; Example description

;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TIM1 peripheral as a common timer.
; TIM1CLK is fixed to 2 MHz, the TIM1 Prescaler is equal to 0 so the TIM1 counter clock used is 2 MHz. (By default, fTimer1= fMaster/8 ).
; TIM1 frequency is defined as follows:
; - TIM1 frequency = TIM1 counter clock / (TIM1_Period + 1) = 30.5Hz.
; The PH0 is on for 2 seconds and then off for 2 seconds after numerous repetitions.
; For example(delaying 2s): 2s/(1/30.5Hz)=61.0, so we can define a variable(for repeating count)
; with the calue of 61(0x3D). The CCR1_Val is set according to fractional part.
; CCR1_Val=Fractional part(here 0.0)/(1/fTim1).If eqauls to 0, write the CCR1_value with 0xffff.

; Directory Contents:
; ; - stm8s_conf.inc
; ; - stm8s207m.inc
; ; - stm8s207m.asm
; ; - stm8s_gpio.inc
; ; - stm8s_gpio.asm
; ; - stm8s_tim1.inc
; ; - stm8s_tim1.asm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
        #include "mapping.inc"
        #include "stm8s_conf.inc"

        #define CCR1_Val $ffff         ; TIM1 Channel1 Compare value.
        #define CCR_Val $ffff          ; TIM1_Period defination
; The variable is stored in ram0. 8 bit address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        segment 'ram0'
.AddTime ds.b 1

; The variable is stored in ram1. 16 bit address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        segment 'ram1'

; TIM1 is used in TIMING Mode.  The timing time(count from the CNTR value 0 to CCR1Value)= 1/{f(master)/TIM1Presacler}*CCR1Value. If the f(master)=2MHz, the timing time is about 32.78ms.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        segment 'rom'
main.l
  mov AddTime,#$3d
        TIM1_DeInit   ; Load the reset default value to TIM1 registers.
        TIM1_TimeBaseInit $00,TIM1_COUNTERMODE_UP,CCR_Val       ; TIM1 Basic Configuration: frequency prescaler: 0x00; counter mode: up; TIM1 frequency= =2MHz/65535=30.5Hz.
        GPIO_Init PH_ODR,GPIO_PIN_0,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 ; PH0 Configuration: Output push-pull, low level, 2MHz.
  TIM1_OCInit TIM1_CHANNEL_1,TIM1_OCMODE_TIMING,CCR1_Val  ; TIM1 Channel1 TIMING time(from the CNTR value 0 to CCR1Value)= 1/{f(master)/TIM1Presacler}*CCR1Value.
        TIM1_ITConfig TIM1_IT_CC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the Compare/Capture channel1 interrupt.
        rim           ; Enable interrupts
        TIM1_Start    ; TIM1 counter starts.
HERE JRA HERE   ; Insert a breakpoint here.

; Interrupt programs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TIM1_OC1_TIMING:
        TIM1_ClearIT TIM1_IT_CC1  ; Clear IT pending bit
        LD A,AddTime      ; Move the AddTime Value to A first
        DEC A
        JREQ TIM1_NEXT1   ; If equals to 0, jump to TIM1_NEXT1
        LD AddTime,A      ; Then returns the value after decreased to A.
        JRA TIM1_NEXT2    ; Jump to TIM1_NEXT2
TIM1_NEXT1
  GPIO_WriteReverse PH_ODR,GPIO_PIN_0    ; Write Reverse level of PH0.
        MOV AddTime,#$3D  ; If the AddTime equals to 0, write a new value to AddTime.
TIM1_NEXT2
  IRET

        interrupt NonHandledInterrupt
NonHandledInterrupt.l
        iret

        segment 'vectit'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main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set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trap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0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3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4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5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6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7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8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9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0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1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TIM1_OC1_TIMING}        ; irq12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3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4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5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6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7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8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19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0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1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2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3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4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5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6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7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8
        dc.l {$82000000+NonHandledInterrupt}        ; irq29

        end
stm8/

  #include "stm8s_conf.inc"

; The approaching program is stored in rom.
; 16 bit address if code size is less 32k.
; 24 bit address if code size over 32k.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   segment 'rom'

; 函数功能:TIM1的时钟设置,包括TIM1的分频,TIM1的计数模式和TIM1的自动重装载值(AutoReload值)。
; 输出参数:TIM1_Prescaler--- TIM1的分频因子,此参数可为$0000-$FFFF任意值。
;           TIM1_CounterMode--- TIM1的计数模式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TIM1计数模式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Period--- TIM1的自动重转载值,此参数可以为$0000-$FFFF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R1,TIM1_PSCRH,TIM1_PSCRL,TIM1_ARRH,TIM1_ARRL,TIM1_EGR和TIM1_RCR.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,Y。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更新事件产生时重新初始化计数器;重复计数器的值为0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E1BASEINIT:
          BRES TIM1_CR1,#4   ; Clear the TIM1_CR1_CMS and TIM1_CR1_DIR bits.
          BRES TIM1_CR1,#5
          BRES TIM1_CR1,#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R1      ; Select the Counter 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R1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H            ;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. Load the TIM1_Period value to TIM1_ARR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ARR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ARRL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YH            ; Set the Prescaler value. Load the TIM1_Prescaler value to TIM1_PSCR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PSCR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Y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PSCRL,A
; Configure Prescaler Preloaded mode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loaded at the update event. If If reset( The Prescaler is loaded immediately)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EGR,#0   ; Prescaler Loaded at the update event.
;         BRES TIM1_EGR,#0         ; Prescaler Loaded Immediately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TIM1_RCR,#$0   ; Set the Repetition Counter value. The default TIM1_RepetitionCounter value is 0. Change the value if needed.
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配置TIM1的通道1成所需要的输出比较模式。
; 输出参数:TIM1_Channel--- TIM1的输出通道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TIM1输出通道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OCMode--- TIM1的输出比较模式选择,此参数可 在此文件中的TIM1输出比较模式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Pulse--- TIM1的输出比较值,此参数可以为$0000-$FFFF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1,TIM1_CCMR1,TIM1_CCR1H,TIM1_CCR1L和TIM1_BKR.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,Y。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出使能和互补输出使能;相应通道的输出低电平有效,互补输出低电平有效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OC1INIT: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1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0 ; Enable TIM1 Channel1 output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0 ; Disable TIM1 Channel1 output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1N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2 ; Enable TIM1 Channel1N output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2 ; Disable TIM1 Channel1N output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1 output polarity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Low level. If low level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1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1 OC polarity High level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1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1 OC polarity Low level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1N output polarity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Low level. If low level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3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1N OC polarity High level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3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1N OC polarity Low level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1,#4 ; Clear 4-6 bits of TIM1_CCMR1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1,#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1,#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Y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1    ; Set the Ouput Compare Mod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1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H            ; Set the Pulse valu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1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1L,A
; Configure TIM1_OC_Channel CCR1 Preloaded Mode Immediate or At the update Event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Preloaded at the Update Ev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MR1,#3 ; CCR1 Preload At the update event
;         BRES TIM1_CCMR1,#3 ; CCR1 Preload Immediately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 Main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BKR,#7   ; TIM1 Main Output Enable.
;         BRES TIM1_BKR,#7   ; TIM1 Main Output Disabl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配置TIM1的通道2成所需要的输出比较模式。
; 输出参数:TIM1_Channel--- TIM1的输出通道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TIM1输出通道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OCMode--- TIM1的输出比较模式选择,此参数可 在此文件中的TIM1输出比较模式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Pulse--- TIM1的输出比较值,此参数可以为$0000-$FFFF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1,TIM1_CCMR2,TIM1_CCR2H,TIM1_CCR2L和TIM1_BKR.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,Y。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出使能和互补输出使能;相应通道的输出低电平有效,互补输出低电平有效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OC2INIT: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2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4  ; Enable TIM1 Channel2 output.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4  ; Disable TIM1 Channel2 output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2N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6  ; Enable TIM1 Channel2N output.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6  ; Disable TIM1 Channel2N output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2 output polarity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Low level. If low level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5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2 OC polarity high level.
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5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2 OC polarity LOW level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2N output polarity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Low level. If low level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7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2N OC polarity high level. If low level needed, change "BRES" to "BSET"
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7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2,#4  ; Clear 4-6 bits of TIM1_CCMR2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2,#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2,#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Y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2     ; Set the Ouput Compare Mod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2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H             ; Set the Pulse valu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2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2L,A
; Configure TIM1_OC_Channel CCR2 Preloaded Mode Immediate or At the update Event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Preloaded at the Update Ev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MR2,#3 ; CCR2 Preload At the update event
;         BRES TIM1_CCMR2,#3 ; CCR2 Preload Immediately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 Main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BKR,#7    ; TIM1 Main Output Enable.
;         BRES TIM1_BKR,#7    ; TIM1 Main Output Disabl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配置TIM1的通道3成所需要的输出比较模式。
; 输出参数:TIM1_Channel--- TIM1的输出通道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TIM1输出通道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OCMode--- TIM1的输出比较模式选择,此参数可 在此文件中的TIM1输出比较模式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Pulse--- TIM1的输出比较值,此参数可以为$0000-$FFFF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2,TIM1_CCMR3,TIM1_CCR3H,TIM1_CCR3L和TIM1_BKR.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,Y。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出使能和互补输出使能;相应通道的输出低电平有效,互补输出低电平有效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OC3INIT: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3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0  ; Enable TIM1 Channel3 output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0  ; Disable TIM1 Channel3 output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3N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2  ; Enable TIM1 Channel3N output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2  ; Disable TIM1 Channel3N output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3 output polarity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Low level. If low level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1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3 OC polarity high level.
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1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3 OC polarity low level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3N output polarity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high level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3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3N OC polarity high level.
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3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3N OC polarity low level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3,#4  ; Clear 4-6 bits of TIM1_CCMR3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3,#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3,#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Y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3     ; Set the Ouput Compare Mod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3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H             ; Set the Pulse valu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3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3L,A
; Configure TIM1_OC_Channel CCR3 Preloaded Mode Immediate or At the update Event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Preloaded at the Update Ev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MR3,#3 ; CCR3 Preload At the update event
;         BRES TIM1_CCMR3,#3 ; CCR3 Preload Immediately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 Main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BKR,#7    ; TIM1 Main Output Enable.
;         BRES TIM1_BKR,#7    ; TIM1 Main Output Disabl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配置TIM1的通道3成所需要的输出比较模式。
; 输出参数:TIM1_Channel--- TIM1的输出通道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TIM1输出通道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OCMode--- TIM1的输出比较模式选择,此参数可 在此文件中的TIM1输出比较模式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Pulse--- TIM1的输出比较值,此参数可以为$0000-$FFFF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2,TIM1_CCMR4,TIM1_CCR4H,TIM1_CCR4L和TIM1_BKR.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,Y。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出使能和互补输出使能;相应通道的输出低电平有效,互补输出低电平有效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OC4INIT: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4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4  ; Enable TIM1 Channel4 output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4  ; Disable TIM1 Channel4 output.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4 output polarity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Low level. If low level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5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4 OC polarity high level.
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5  ; Configure TIM1 Channel4 OC polarity low level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4,#4  ; Clear 4-6 bits of TIM1_CCMR4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4,#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4,#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Y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4     ; Set the Ouput Compare Mod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4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H             ; Set the Pulse valu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4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R4L,A
; Configure TIM1_OC_Channel CCR4 Preloaded Mode Immediate or At the update Event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Preloaded at the Update Ev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MR4,#3 ; CCR4 Preload At the update event
;         BRES TIM1_CCMR4,#3 ; CCR4 Preload Immediately

; Configure the TIM1 channel Main output state from the next two selections.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Enable stat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BKR,#7    ; TIM1 Main Output Enable.
;         BRES TIM1_BKR,#7    ; TIM1 Main Output Disabl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TIM1的通道1输入捕捉配置。
; 输入参数:TIM1_ICSelection---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Prescaler--- TIM1的输入捕捉预分频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输入捕捉预分频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Filter--- TIM1输入捕捉滤波器,此参数值为$00-$FF之间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1,TIM1_CCMR1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入捕捉发生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IC1INIT
 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0   ; Disable the Channel 1: Re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PUSH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#$0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D A,TIM1_CCMR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1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P A                ; Select the Input and set the fil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1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1,A
; Configure TIM1_IC Channel1 polarity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falling. If rising polarity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1   ; IC polarity: falling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1         ; IC polarity: rising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0   ; 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.TIM1_SETIC1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1,#2   ; Reset TIM1_CCMR1 Register bits[3:2] fir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1,#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1      ; Then set TIM1_IC1 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1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TIM1的通道2输入捕捉配置。
; 输入参数:TIM1_ICSelection---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Prescaler--- TIM1的输入捕捉预分频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输入捕捉预分频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Filter--- TIM1输入捕捉滤波器,此参数值为$00-$FF之间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1,TIM1_CCMR2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入捕捉发生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IC2INIT
 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4   ; Disable the Channel 1: Re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PUSH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#$0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D A,TIM1_CCMR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2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P A                ; Select the Input and set the fil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2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2,A
; Configure TIM1_IC Channel2 polarity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falling. If rising polarity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5   ; IC polarity: falling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1,#5         ; IC polarity: rising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1,#4   ; 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.TIM1_SETIC2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2,#2   ; Reset TIM1_CCMR2 Register bits[3:2] fir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2,#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2      ; Then set TIM1_IC2 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2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TIM1的通道3输入捕捉配置。
; 输入参数:TIM1_ICSelection---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Prescaler--- TIM1的输入捕捉预分频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输入捕捉预分频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Filter--- TIM1输入捕捉滤波器,此参数值为$00-$FF之间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2,TIM1_CCMR3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入捕捉发生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IC3INIT
 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0   ; Disable the Channel 1: Re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PUSH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#$0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D A,TIM1_CCMR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3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P A                ; Select the Input and set the fil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3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3,A
; Configure TIM1_IC Channel3 polarity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falling. If rising polarity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1   ; IC polarity: falling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1         ; IC polarity: rising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0   ; 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.TIM1_SETIC3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3,#2   ; Reset TIM1_CCMR3 Register bits[3:2] fir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3,#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3      ; Then set TIM1_IC3 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3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 函数功能:TIM1的通道4输入捕捉配置。
; 输入参数:TIM1_ICSelection---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选择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 TIM1输入捕捉的通道的输入信号参数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Prescaler--- TIM1的输入捕捉预分频,此参数可在此文件的输入捕捉预分频宏定义中选择。
;           TIM1_ICFilter--- TIM1输入捕捉滤波器,此参数值为$00-$FF之间任意值。
; 返回值:无
; 备注:1、配置的寄存器:TIM1_CCER2,TIM1_CCMR4
;       2、用到的CPU寄存器:A,X
;       3、说明:为了减少参数,这里默认设置 TIM1相应通道的输入捕捉发生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。
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.TIM1_IC4INIT
 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4   ; Disable the Channel 1: Re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PUSH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#$0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D A,TIM1_CCMR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4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P A                ; Select the Input and set the fil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4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A,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4,A
; Configure TIM1_IC Channel4 polarity. The default setting is falling. If rising polarity needed, change "BSET" to "BRES"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5   ; IC polarity: falling.
;         BRES TIM1_CCER2,#5         ; IC polarity: rising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 TIM1_CCER2,#4   ; Set the CCE 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.TIM1_SETIC4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4,#2   ; Reset TIM1_CCMR4 Register bits[3:2] fir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S TIM1_CCMR4,#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A,TIM1_CCMR4      ; Then set TIM1_IC4 Prescal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TIM1_CCMR4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         end

网友H:
楼上反汇编

网友I:
学习汇编对硬件起到的帮助作用是不容质疑!怎么这么多的朋友说起汇编好像都……不说了,怕轰炸

网友J:
有点难度

网友K:
真心觉得,楼主挺牛的,全汇编,赞一个!

网友L:
楼主请把程序贴全,才能确认你的代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

网友M:
10楼已经说了,DELAY子程序没有RET,程序逻辑已经全不对了。

网友N:
看着就牛,顶一个

网友O:
汇编语言   真的很头疼  不是很懂

网友O:
为何还要使用汇编语言呢   C语言  不是很实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