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位 操作求助

楼主(2013-11-10):
51  里的程序 移植到430 中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网友A:
哥,好歹你发个错误信息出来啊

网友B:
看不到的图片的。

楼主:
error[Pe020]:identifier "bit" is undefined

  这个定义在 430中该怎么改啊

网友C:
430是不允许位操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30是不允许位操作的

  这个怎么改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怎么改啊

可以用|和&进行操作
比如要对第一位进行操作,可以|0x01、&0x01
对其他位的操作类似

网友D:
应该说是可以位操作,但不支持位变量类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应该说是可以位操作,但不支持位变量类型。

:handshake
准确来说,是MSP430不支持位寻址

网友E:
是的,没有位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