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nsigned char code

楼主(2013-11-10):
unsigned char code  word【100】【1000】中word数组是单片机运行时不能修改对吗?那么我应该怎样声明让他可以在单片机运行时可修改,数组容量有点大

网友A:
请先明白 code的意思,能改的只能放在 data 或者eeprOM flash数据存储

网友B(2013-12-10):
如果访问次数少的话,建成议放在EEPROM中用算法寻址更改数据
经常访问这些数据的话,加个外部RAM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