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充满自停的想法,不知可行不可行?

楼主(2013-11-10):
脑子里面天天乱七八糟的,一会想这,一会想那,这两天又产生了一个想法,关于运放做充满自停电路。当运放反相输入端低于正相输入端时,输出端输出高电平,当反相输入端电压高于正相输入端时,输出低电平,根据这个原理,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蓄电池的充满自停电路?我的想法是这样的,比如我这6v蓄电池想设置为,电压充到7v的时候自动断电,是不是可以这样搭,就是先弄一个输出电压8v左右的电源,然后用电阻分压,做一个7v的电压基准,将这个电压基准接入运放正相输入端,然后将蓄电池正极和8v电源一起接入运放反相输入端,充电之前,蓄电池电压肯定低于7v,运放输出端输出高电平,此时开始充电,当蓄电池电压充到7v的时候,运放输出端开始输出低电平,通过光耦或者是三极管来切断前级电路。不知道这个想法可行不可行?以常用的LM358来说,能承受这么高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吗?请指教!谢谢!

网友A:
,仿真一下。

网友B:
蓄电池需要浮充,恒压充,恒流充,涓流充。。。所以你不能简单的以电压来判断。关于电压基准就用431即可,你要把待检测电压分压与现有基准比较,比你去搞个高压基准好。另外,你的运放需要由电池供电。。。想法还行,只不过不能这么简单去做,简单这么做,毫无意义。。。

网友C:
感觉楼上说的有道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蓄电池需要浮充,恒压充,恒流充,涓流充。。。所以你不能简单的以电压来判断。关于电压基准就用431即可, ...

运放为什么要用电池供电?直接用那个8v左右的电压供电不行吗?

电源都被你关闭了,哪来的8V。。。

网友D:
想法是对的,但要做一个实用的产品,是不够的,还需要看一些蓄电池方面是资料

网友E:
想法是对的,

网友F:
可以画出图来

网友G:
版主说得很在理~

网友H:
输入级关断最彻底,见过用继电器的,输出级用继电器、MOS管、可控硅关断,都需要成本,不知道还有没有成本低的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输入级关断最彻底,见过用继电器的,输出级用继电器、MOS管、可控硅关断,都需要成本,不知道还有没有成本 ...

有办法啊,当蓄电池充满时,直接拉低PWM占空比,不就可以省掉继电器了吗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蓄电池需要浮充,恒压充,恒流充,涓流充。。。所以你不能简单的以电压来判断。关于电压基准就用431即可, ...

正解,如果按楼主的要求,用431简单的多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