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要毕业了,论文有点问题。谢谢进来看看

楼主(2013-11-10):
用LM324制作信号电平指示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啊?

网友A:
啊,这个很简单啊,就是把运放当做比较器嘛,当电压低于你设定的电压值时输出高(或者低),然后驱动led灯亮就行了。

网友B:
貌似不难

网友C:
不难,就是个比较器,但是如果要做成光带,需要多用几个比较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