互补晶体脉冲发生器不解

楼主(2013-11-10):
自己焊一个怎么没有波形产生,请高人指导,这个电路图是怎么工作的

网友A:
类似于单结晶体管的特性。
当电容上的电位高于P点电位+Vbe时,两三极管导通使得电容快速放电(放电回路阻抗很小),输出尖脉冲。电容基本放完电后,三极管恢复截止。+12V通过电阻对电容充电。电容的电位又慢慢升高,达到Up+Vbe时又重复上述过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类似于单结晶体管的特性。
当电容上的电位高于P点电位+Vbe时,两三极管导通使得电容快速放电(放电回路阻抗 ...

我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,不过用示波器输出一直是0,本来我的理解是P点的电位是1.8K/(1.8k+560)*12=9v。但是实际测得P点电位只有5v左右,我哪里理解错了,此时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,请赐教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,不过用示波器输出一直是0,本来我的理解是P点的电位是1.8K/(1.8k+560)*12=9v。 ...

你用的两个管子型号是?

你告诉人家图错了

网友C:
LZ请注意,此图中的NPN管子的C和E极画反了,你把这两个脚互换一下试试。

网友D:
NPN三极管管脚错误,调换一下就可以了。

小功率高频锗PNP

网友B:
从原理上讲,这个电路没有问题:电路右边部分(1M和C支路)就是经典的RC充电电路,左边部分相当于一个开关。
上电时,P点为正电压,输出点电压约为0,则两管均截止,相当于C上并联的开关开路,则RC充电过程开始,当C上极板上升至Up+Vbe时,P管通-->N管通-->P点电位下降-->P管导通更强-->N管更强-->P点进一步下降------如此正反馈,使两管迅速饱和,形成低阻通路,相当于C上并联的开关闭合,迅速放电,然后重复以上过程。
图中N管接成反向放大模式,想把P点拉的更低。当然N管用正常接法:CE互调,基极加个电阻到地,也行。

网友B:
要想振起来,需要满足一定条件,条件的获得,简单点就是直接扫描,仿真器里很容易,实验室里可能要晶体管特性分析仪。

所以,楼主需要调那几个电阻值,原理图所给参数,只是初始值而已。

网友E:
不是什么互补三极管,就是可控硅。
简单说,就是10nF电容的冲放电。
基准电源就使560和1.8k的1.8k电压。
充电高于1,8k电压,就放电。低了就充电。
互补三极管是加速放电之用。
而且NPN的还是把E,C调换使用的。
所以,作者就无法看出来这就是SCR了。
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!

网友F:
可控硅,NPN管反了。反了后能用,效果不好(导通时间变长了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想振起来,需要满足一定条件,条件的获得,简单点就是直接扫描,仿真器里很容易,实验室里可能要晶体管 ...

请问下面的N型管怎么导通的,Ube<Uon,感觉这个三极管应该工作的截止模式啊,P管的51.20mv和48.nv怎么得到的,请师父赐教!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面的N型管怎么导通的,Ube

双极型三极管,无论NPN还是PNP,反过来(集电极与发射极互换)仍然可以使用,只是耐压很低(原发射结耐压),电流放大倍数很小(一般不超过10倍,可能3~5倍)。
所以,把下面的NPN管(不要说N型管,那是外行话)反过来画,并且记住耐压很低电流放大倍数很小,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双极型三极管,无论NPN还是PNP,反过来(集电极与发射极互换)仍然可以使用,只是耐压很低(原发射结耐压), ...

谢谢指导,懂了!然后我想问一下P点电位是怎么下降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导,懂了!然后我想问一下P点电位是怎么下降的

下面的NPN管导通后不就把P点短接到地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原理上讲,这个电路没有问题:电路右边部分(1M和C支路)就是经典的RC充电电路,左边部分相当于一个开关 ...

能说下P点电位是如何拉低的吗。。还有一个模糊。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