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定时器库函数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0):
我用NUC140VE3CN写程序,用到定时器,有一个函数的参数不懂。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Function:        DrvTIMER_SetTimerEv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Parameter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ch - [in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E_TIMER_CHANNEL, it could be E_TMR0/E_TMR1/E_TMR2/E_TMR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uInterruptTicks - [in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of timer interrupt occur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pTimerCallback  - [in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function pointer of the interrupt callback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parameter - [in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A parameter of the callback function

就是 parameter - [in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A parameter of the callback function这个参数parameter不懂。

DrvTIMER_SetTimerEvent(E_TMR0, 3, (TIMER_CALLBACK)TMR0_Callback, 1);最后这个参数设成1是什么意思?
这个参数对应函数里面的tTime0Event[i].transParam   = parameter;
tTime0Event是一个结构体变量,结构体的原型是typedef struct timeEvent_t{
    int32_t              active;
    int32_t              initTick;
    int32_t              curTick;
    TIMER_CALLBACK       funPtr;
    uint32_t             transParam;
} TIMER_EVENT_T;

从这里也看不出 transParam是什么意思?她到底有什么用?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看你的库函数文档, 或看DrvTIMER_SetTimerEvent()的源码自己分析...

网友B:
回调函数是个啥啊?

楼主:
分析不出来。

楼主:
知道了。最后那个参数是传递给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的参数。
void TMR0_Callback(uint32_t u32Param)//定时器回调函数
{
    if (u32Param == 2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rvGPIO_ClrBit(E_GPA,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vGPIO_SetBit(E_GPA,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DrvTIMER_SetTimerEvent(E_TMR0, 3, (TIMER_CALLBACK)TMR0_Callback, 1);
这个地方是1, if (u32Param == 1)这儿就是1
这个地方是2, if (u32Param == 1)这儿就是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回调函数是个啥啊?

回调函数是给中断函数用的,中断会执行这个函数

网友D:
这个不太懂

网友E(2014-01-27):
我看 好多人问回调函数, 大家先研究明白函数指针 对函数理解一下  就自然懂了

网友F:
又学新知识了

网友G:
调用,长姿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