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最经济可靠的USB负载接入检测电路

楼主(2013-11-10):
一般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,在未接入手机USB时,在USB5V上提供连接到电池的3.7V,一旦手机接入,就启动升压DCDC输出5V,这就涉及到如何可靠检测USB设备的接入。
用D+/D-检测是可行,但不可排除部分手机电源线只有5V和地(JS当道,很多廉价东西省钱省到家了),所以通过回路电流检测似乎是唯一解决方案。
如果在回路串联一个0.5欧电阻,通过侦测电阻压差实现识别,简单经济,目前却发现部分智能手机在输入3.7V时竟然无动于衷,回路没有电流?!
还有没有更高明的检测方法?

网友A:
移动电源一般都是利用MCU的下降沿唤醒来检测USB是否有设备插入,而检测输出电流来判断是否已经拔出设备。具体可以搜索论坛的移动电源原理图。

网友A:
给你个原理图参考下

网友B(点评):
这插入拔出检测竟然占用处理器两个IO口,浪费,不好。可以用两个大电阻分压5V分到2.8V左右做上升沿下降沿检测一个IO口就可以。

网友C:
求全图,升压电路可以做在采样的前面,

网友D:
经济可靠的   这个看用在什么级别的产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个原理图参考下

看不明白如何实现插入USB侦测?

楼主:
没有更简洁的吗?

网友B(2019-06-27):
我见过最简单的一个检测方法就是 V_USB直接经过一个100K电阻连接单片机IO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