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求解运放电路后续的滤波电路

楼主(2013-11-10):
如下图所示:通过电桥采集PT100上的电阻的变化,经差分放大后,又接了两个一阶滤波电路,输出端接STM32的ADC通道。
针对第一部分差分放大好理解,可是后边的一阶滤波就有点分析不聊了,经过一阶滤波后的电压是多少呢?最终输出到ADC通道的电压又是多少呢?
此处假设差分电压U(Ui1-Ui2)为0.9V,经过一阶滤波后的电压是多少呢?最终输出到ADC通道的电压又是多少呢?
请大神们指点啊!

楼主:
电路图如下:

网友A:
这是高频滤波电路。对于低频来说损失很小。

网友B:
“高频”???

-3db带宽很窄哦

不过对于温度信号,也算是不影响了

不过50K + 0.33u往STM32的SAR ADC输入端上接   可不大讲究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高频”???

-3db带宽很窄哦

请君明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高频滤波电路。对于低频来说损失很小。

对,后边的是二阶低通滤波器,我就是想问一下,加二阶滤波后对运放的输出电压会不会有损失?以及损失的大小?谢谢

网友A:
有啊。。根据频率决定的。可以自己算一下。1kHz的话,大概衰减到98%。粗略算的。

网友A:
刚刚无聊算了一下,低通滤波器。。w0=9.7Hz,二阶滤波,下降斜率是-40dB/dec,也就是10倍频100倍的衰减。。到100Hz是1%,到1kHz就是0.01%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有啊。。根据频率决定的。可以自己算一下。1kHz的话,大概衰减到98%。粗略算的。 ...

这个是错的。。

网友C:
PT100采集的是直流信号,U0和STM32的电压不同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刚刚无聊算了一下,低通滤波器。。w0=9.7Hz,二阶滤波,下降斜率是-40dB/dec,也就是10倍频100倍的衰减。。到 ...

这个是对的......

网友E:
不会影响STM32 的采样

网友F:
楼主你把采样信号的频率带进去算一下,得出衰减么好了。

一般来说频率不高的话,0.33u并上0.33u和50K的分压,衰减可以忽略不计的。

网友G:
没有必要,做做软件滤波就好了

网友H:
是个二阶无源低通哇楼主,
4L说的对,STM32的输入阻抗受不了这个,加一级缓冲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是个二阶无源低通哇楼主,
4L说的对,STM32的输入阻抗受不了这个,加一级缓冲吧。 ...

完全没问题啊,ADC的输入阻抗足够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刚无聊算了一下,低通滤波器。。w0=9.7Hz,二阶滤波,下降斜率是-40dB/dec,也就是10倍频100倍的衰减。。到 ...

我采的是类似于恒流的,所以二阶滤波基本用不到,向您说的,低通,主要是率一些高频的干扰,另外ADC输入阻抗足够大,此处的压降也可忽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T100采集的是直流信号,U0和STM32的电压不同吗?

是的,二者电压源不同,但都是从同一个源得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会影响STM32 的采样

恩,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你把采样信号的频率带进去算一下,得出衰减么好了。

一般来说频率不高的话,0.33u并上0.33u和50K的分 ...

这个没法带频率,接近于恒流了,二阶滤波器主要是滤高频干扰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没有必要,做做软件滤波就好了

正解啊,请教一下软件滤波都有哪些方法可选,谢谢了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完全没问题啊,ADC的输入阻抗足够大的

貌似STM32的ADC输入阻抗50K左右,不清楚你具体是个啥型号的不确定,楼主最好再瞅瞅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法带频率,接近于恒流了,二阶滤波器主要是滤高频干扰用了

恒流的话,你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这么多啊。

至于软件滤波,你可以百度搜“程序匠人软件滤波”。要求不高的话确实用软件实现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恒流的话,你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这么多啊。

至于软件滤波,你可以百度搜“程序匠人软件滤波”。要求不高的 ...

多谢指点啊,感激不尽,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I(2014-01-25):
如果是恒流源无所谓,否则不加运放你绝对还会来这里发帖

网友J:
完全没有问题,不过我还是觉得采用软件滤波似乎更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