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定电流场旋度散度怎么都为0?

楼主(2013-11-10):
恒定电流场旋度散度怎么都为0?这样位函数U在全空间中都为0,但是通电导线中不是有电位差吗?

网友A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IyNTQzMDI4.html
看看这个视频吧,你应该能够明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IyNTQzMDI4.html
看看这个视频吧,你应该能够明白的。

呵呵,多谢了,但是我不是问的这个问题,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恒定电流场是调和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呵呵,多谢了,但是我不是问的这个问题,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恒定电流场是调和场。 ...

好吧,大学物理和电磁场的东西,真心不怎么懂。不好意思,帮不了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大学物理和电磁场的东西,真心不怎么懂。不好意思,帮不了你。

依旧非常感谢你啊!

网友B:
恒定电流场旋度散度怎么都为0?这样位函数U在全空间中都为0,但是通电导线中不是有电位差吗?

恒定电流场,仅规定电流密度(矢量)不随时间变化。至于其电磁场如何,需要看导体。

网友C:
,我也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恒定电流场,仅规定电流密度(矢量)不随时间变化。至于其电磁场如何,需要看导体。
...

请详解,调和场实际是不存在的。但是为什么又能有恒定电流场这种存在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详解,调和场实际是不存在的。但是为什么又能有恒定电流场这种存在呢? ...

场的讨论,一般仅涉及局域场,边界可作为确定此局域场的一个条件——即局域场的边界条件。全空间的非零调和场(无散无旋)自然不存在,但局部的调和场还是可以存在的。

非零“恒定电流场”(电流密度恒定)原则上也是不存在的,问题就出在“恒”字上。通常所谓的“恒定”是理解为某时间(段或点)内电流密度不变,而非永恒不变。电流密度不变则意味着电场不变,即没有位移电流。根据安培电流定律,磁场也将是不变的。这样可知:电场是无旋保守场;若区域内无散,则还是个调和场。此外,如果导体为超导,自己思考一下情形会如何?

网友D:
旋度的意义就是在某封闭空间中寻找产生某种物质的源头,比如说,静电场的旋度为电荷,也就是说电荷是产生静电场的源;磁场的环路积分就是通过该环路的电流矢量和,说明电流是产生磁场的源;静磁场的旋度为零,说明静磁场是无源场,像静电场那样的静磁场是不存在的。。。等等。旋度在数学上就是求积分,积分意思就是把某种东西无限细分,然后把这些细分的东西累加起来观察其综合的基本特征,旋度出来的基本特征刚好是该物质的源头。至于你说的恒定电流场旋度恒为零,也就是说,在旋度计算的空间里,没有产生电流场的源,电流场穿过该空间,进去了又出来了,进去的量等于出来的量,不增不减,所以为恒定电流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旋度的意义就是在某封闭空间中寻找产生某种物质的源头,比如说,静电场的旋度为电荷,也就是说电荷是产生静 ...

错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错了!

哪里错了,请纠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哪里错了,请纠正

复习《电磁学》....

网友D:
书上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专业,不过你不觉得乏味枯燥吗,列了一大篇幅公式,都是在讲什么旋啊什么散啊什么算啊,就很少提为什么这样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书上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专业,不过你不觉得乏味枯燥吗,列了一大篇幅公式,都是在讲什么旋啊什么散啊什么算 ...

没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.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没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....

我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而已,并没有揽活的能力。书是死的,人是活的,对待同一本书,你有你的想法,我有我的见解,不必苟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而已,并没有揽活的能力。书是死的,人是活的,对待同一本书,你有你的想法,我 ...

书是死的,人是活的

自然规律是唯一的!

建议,还是找点书看看,那是前人经验和顿悟的结晶。当然,仅为衣食三餐那就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场的讨论,一般仅涉及局域场,边界可作为确定此局域场的一个条件——即局域场的边界条件。全空间的非零调 ...

高手,佩服。不知老兄怎么搞的这么明白的,有哪些参考书可以推荐一些不?超导从电导率无穷大考虑的话欧姆定律J=det*E应该不能用了吧。不然怎么都有矛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旋度的意义就是在某封闭空间中寻找产生某种物质的源头,比如说,静电场的旋度为电荷,也就是说电荷是产生静 ...

感觉老兄一些概念说有些混乱、错误。
1、静电场的旋度为电荷,也就是说电荷是产生静电场的源
应该是电位移矢量的散度为电荷吧,静电场无旋场。
2、静磁场的旋度为零,说明静磁场是无源场。
应该是散度为零吧,静磁场是无源场。

3、应该是散度吧反应的才是源头的强度。

是不是老兄打错字了,我怎么感觉通篇的旋度换成散度更为合适一点。
还请赐教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感觉老兄一些概念说有些混乱、错误。
1、静电场的旋度为电荷,也就是说电荷是产生静电场的源
应该是电位 ...

你说对了,几年不看书,旋度和散度都分不清,只记得有这么一回事,散度才是求源的。散度对应体积分,旋度对应环量密度,属微分。终于有人指正了,谢谢。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说对了,几年不看书,旋度和散度都分不清,只记得有这么一回事,散度才是求源的。散度对应体积分,旋度对应 ...

多谢老兄的回答。共同学习吗。。。: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