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请问,allegro中,怎么将command window靠下边放?

楼主(2013-11-11):
使用的是candence16.6版本,不知道怎么搞的,将command window变成下面的样子了,再也不能恢复了。
我想将它弄成,类似于session log窗口的样子。
请各位帮忙,或有谁有Capture.inid的文件的,发一份给我试试能不能恢复。

网友A:
直接关掉,没关系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嗯,关了也没有什么关系,就是感觉原来是能放下来的,不知道弄了什么地方就不行了。
感觉得别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