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内电层设置完后自动布线有剩余飞线问题

楼主(2013-11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手动补上

楼主:
飞线的两个点都和电源层相连接了还用在表面补么?都有X在焊盘和过孔上。初学问题可能可笑,多谢指点。

网友A:
那是你出线没在焊盘中心,
问题是不大,但是有飞线DRC 是过不了的

楼主:
我又试验了一下飞线两边一边是通孔一边是表贴,在表贴附近手动布一个过孔飞线就没了。运行自动布线后飞线就又出来了。是不是规则设置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