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贴求助SH69P461 evb出现stack overflow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1):
RF, ov, ev, Stack, AI

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项目就没法往下进行了。现在连接板子和MINIICE66后板子上的POWER和STOP灯亮。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会是什么呢?是板子配置不对还是IDE呢?应该不是代码的原因,因为即使只写下面的语句也会出现
   ORG        0000H
        JMP        MAIN
        ;TODO: Add your assembly code here
MAIN:
        JMP      MAIN

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。谢谢了

网友A:
一般来说这个是程序堆栈溢出了 如果确保没错 还是叫代理商fae去你那现场看看最好

网友B:
也可直接联络中颖相关FAE的。

网友C:
一般是由由于EVB的电源选择引起的,建议将SH69P461仿真板上的电源选择JP中的5V及EXT同时用短接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