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定时器回调函数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1):
我用NUC140VE3CN写程序。有一个地方不懂
void TMR0_Callback(uint32_t u32Param)//定时器回调函数
{
    if (u32Param == 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rvGPIO_ClrBit(E_GPA,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vGPIO_SetBit(E_GPA,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里uint32_t u32Param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?
为什么是1呢?在哪里跟他赋的值呢?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,高手出现。

网友B:
uTimerEventNo[0] = DrvTIMER_SetTimerEvent(E_TMR0, 2,(TIMER_CALLBACK)TMR0_Callback,0);
tTime0Event.funPtr       = (TIMER_CALLBACK)pTimerCallback;
tTime0Event.transParam   = parameter;
(*tTime0Event.funPtr)(tTime0Event.transParam);

放一起,能看懂了吧

网友C(2015-02-28):
判断,这样可以防止错误执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