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哪,这样行吗?单片机控制无刷直流电机??

楼主(2013-11-11):
比如用40V,350W的电机做试验,1,首先电源问题怎么解决?(用可调直流电源吗?网上卖的那种,几百块钱一个。);
2,电路板怎么保护?(如果电路搞错了不会爆炸吧?);
3,购一台三相无刷直流电机?(是这样吗?);
4,还需要什么?;
5,单片机编程器?;
6,还有吗?有经验的大虾提前给指导一下,谢了!

网友A:
直流稳压电源 是可以的
电路自己设计好,过流 过压 短路保护
电机是需要的
其他 烙铁 示波器 万用表 等
不一定要编程器,ISP 下载页行,看你选的单片机
经验有很多,不晓得你要哪些?
遇到问题再来吧

网友B:
需要电机驱动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稳压电源 是可以的
电路自己设计好,过流 过压 短路保护
电机是需要的

问商家所卖的电机是什么绕组,他们也不知道,无刷带霍尔电机要是不知道绕组,怎么写程序呀,你说是不是这个理?

网友C:
电源问题,要么自己做,用220v 转40V 的变压器,或者楼主担心做不好的话,买一个开关电源,也就一百多吧。控制电机,只需要PWM波就行了。

网友D:
没那么简单。。。。

网友D:
第一,你的电源需要足够大,如果只是做实验,不是商用,不要一开始就玩儿那么高电压的电机,搞个5V,12V的玩玩儿就行了,这样,一般电流不会太大。
第二,刚刚开始完,最好是找一些厂商的DEMO板玩玩,搞清原理后再自己做板
第三,没电机怎么玩?
第四,您觉得呢?
第五,调试适配器就行,下载单片机必须的
第六,还有,请查看21IC资讯 http://www.21ic.com/np/power/201311/195428.htm

网友D:
俺最近就在玩上面网址上的东西

网友E:
直接用电瓶车做实验好了,电源是电池,电机是现成的,驱动器可以参考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一,你的电源需要足够大,如果只是做实验,不是商用,不要一开始就玩儿那么高电压的电机,搞个5V,12V的 ...

你回答的第五条能详细解释一下吗?我现在除了在开发板上面下载过程序,其他的烧录程序都没弄过,求指点,听君一席话胜读两本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一,你的电源需要足够大,如果只是做实验,不是商用,不要一开始就玩儿那么高电压的电机,搞个5V,12V的 ...

比如华邦的W79E834怎么下载程序,具体操作步骤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一,你的电源需要足够大,如果只是做实验,不是商用,不要一开始就玩儿那么高电压的电机,搞个5V,12V的 ...

推荐一款5V的无刷电机好嘛?三相120度的。和电动三轮车上用的电机同原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