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PCB中的电源处理!!

楼主:
请问各位自己做PCB的时候电源都是怎么处理的啊,我才开始学画PCB,我用的altiun designer PCB与原理图是一一对应的,但是我在原理图画电源只有一个VCC或者GND相应的端子,并没有实际的元件,这样PCB上就没有就没有对应的封装什么的啊。
我看单片机开发板很多都是有220V变压器连到板子上的供电或者用USB供电,用USB的我大致明白,那种用220V变压器直接连到板子上的是怎么做的啊,PCB设计中又怎么反应出了?

网友A(2013-11-11):
你自己可以画一个2引脚的接线柱的原理图,然后再自己画封装啊(简单点就是画两个焊盘)。到时候在板子上的用导线焊在焊盘上接上220v交流电,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可以画一个2引脚的接线柱的原理图,然后再自己画封装啊(简单点就是画两个焊盘)。到时候在板子上的 ...

我想知道那个开发板上黑色的圆柱体是什么,封装又是什么,就是接5V电压的那个

网友B:
这个就是DC5V的电源接口封装

(我一般都是从别人的板子上导出pcblib,然后直接用的,一般都不自己画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就是DC5V的电源接口封装

(我一般都是从别人的板子上导出pcblib,然后直接用的,一般都不自己画)

3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