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请帮忙推荐下输入220VAC 输出5V1A DC的充电器方案

楼主(2013-11-11):
请帮忙推荐下输入220VAC 输出5V1A DC的充电器方案,谢谢!

网友A:
TMF0321,给你参考吧。
光耦反馈的才稳定

网友B:
资料真多。。。

网友C:
   LP3772是高精度的恒流/恒压原边反馈控制芯片,有线性补偿,恒流/恒压精度达到±3%,功耗很低,在空载时小于30MW,适合做全电压方案(90V-265V),电路简单,总成本低,可以过EMI认证,广泛用于充电器/LED等电源,可做5V 1.5A、5V  1A、5V 500MA充电器。这款芯片已大批量产,有样品和DEMO供测试,有兴趣加我Q:516299686

网友D:
推荐原边方案AX2535SA 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jE4NzMyfGIzMzMzNDUzfDE3NjQyNzAwNjF8MHw%3D
Q308919120

网友:
LNK616绝对的低成本

网友E:
6个贴片,6个插队件,最简单的充电器方案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27444-1-1.html

网友F(2015-04-07):
推荐CX7131和CX7156,99/PADS免费技术支持, 主营:车充芯片,旅充芯片,快充方案,识别IC等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诚芯微科技有限公司李雪T:139 2375 1776 qq:8326 3334
AC/DC 旅充        入        出                峰值
CX7156        6W        85-265        1A                SOP-7        内置        六级能效
CX7131        5w        85-265        1A        1.1A        SOP8/DIP8        内置        过

网友G:
CR1510可以做到

网友H(2015-11-21):
输入220VAC 输出5V1A DC的充电器,CR1510方案我们批量出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