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大家看这个电路的LED灯会闪烁吗?

楼主(2013-11-11):
这个是从晶体管电路200例中找到的!上面说LED灯能够闪烁,可是我试了试怎么不会闪烁呢?电路图在下面。。。

网友A:
LED 放在22R后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D 放在22R后面

能分析下原理吗?

网友B:
加大330K电阻,可以用1M的,22欧电阻换成100欧的。

换完之后LED应该可以闪烁了,只是频率很低,电容用3.3uF的可能效果好一点。

网友C:
我感觉应该是这样。电源通过330K给电容冲电,使得NPN的B极电位升高,直到导通,使得PNP导通,LED亮。LED,PNP,22R组成的电路比起330K,近似短路,使得330K开路,电容放电直到NPN截止,使得PNP截止。330K导通,电容充电。。。不过我仿真了一下,发现PNP的E端会出现10多近20V的突变电压。。

你试了不闪烁,可以检查一下三极管的型号和管脚是否焊对,查一下你使用的三极管的管脚定义。330K阻值很大,因此电容充电电流很小,闪烁可能不会很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长亮的吧!

我看资料上说是闪烁的!我用pspice仿真了一下是长亮的,然后我又焊接了一个实物也是长亮的,当时我就郁闷了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感觉应该是这样。电源通过330K给电容冲电,使得NPN的B极电位升高,直到导通,使得PNP导通,LED亮。LED,P ...

分析的非常到位,我也认为应该能闪。
不过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,NPN三极管的发射结导通是渐进的,而并非简单的导通与截止两个状态。
过程分析:
1,电池上电。
2,电容通过330K缓慢充电。
3,当电容正极电压足够高,NPN发射结微小导通,导致PNP发射结导通,LED灯微亮。1K限流电阻可以减小试试,足够大的Ib也许能让LED亮度比较高。
4,LED灯亮后,22R上的电流导致电容负极电压升高,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因此电容正极电压也升高,LED灯变亮。
5,PNP饱和后,电容负极电压不变,电容正极开始放电,NPN发射结电流主要来自于电容,由于330K电阻足够大。
6,电容放电导致电压降低,NPN发射结电流减小,LED灯逐渐变暗,直至截止。

NPN基极电压是重点,波形应该是先缓慢上升,LED亮后快速上升形成一个尖峰,然后电压快速下降,最后再缓慢下降,LED灯逐渐熄灭。

网友F:
就是电容充电---自举---放电---充电---自举---放电。。。。循环
工作原理看8,10L
修改看7L。。。。三极管的β值(型号)也可以动动。。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加大330K电阻,可以用1M的,22欧电阻换成100欧的。

换完之后LED应该可以闪烁了,只是频率很低,电容用3.3u ...

同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分析的非常到位,我也认为应该能闪。
不过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,NPN三极管的发射结导通是渐进的,而并非简 ...

电容为什么要放电呢?电容正极通过330k电阻接到3V电源上怎么也不会放电啊

网友B:
3V电池通过330K、22欧电阻,给10uF电容充电,随着电容上的电压升高,NPN三极管导通,PNP也导通,在22欧电阻上产生电压降,与10uF电容上的电压叠加,加速三极管的导通,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,导通非常迅速。

然后10uF电容通过NPN的be结,被22欧电阻上的电压反向充电,电位右高左低,NPN三极管的be结处于反向偏置,整个电路电路又迅速截止。
截止时间就是10uF电容通过330K电阻放电的过程,这个过程相对于导通时间很长。
这个电路很省电,大部分时间电路都处于截止状态,导通时间极为短暂,表现出来就是LED短暂的脉冲发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大330K电阻,可以用1M的,22欧电阻换成100欧的。

换完之后LED应该可以闪烁了,只是频率很低,电容用3.3u ...

3AG1A大神的方法果然管用!将330k电阻改为1M 将22欧电阻改为100欧!改完之后果然好用!小弟问下之前的阻值为什么不好用呢?是哪个地方的问题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3AG1A大神的方法果然管用!将330k电阻改为1M 将22欧电阻改为100欧!改完之后果然好用!小弟问下之前的阻 ...

原来使用的22欧电阻太小,这个电阻的作用是正反馈,电阻的阻值低了正反馈就比较弱,电路就没有办法起振。
电路就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。

22欧电阻也不能增加太大,太大了也会停振。一般低电压下大概在100 ~ 200欧间比较合适,超过这个范围工作可靠性就会降低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电阻1K移到NPN的射极时性能更好,但相关电阻值恐需配合。

没必要。

其实这个1K电阻完全可以去掉,直接短接就行。
用它呢,就是起个保险作用,防止接错了烧三极管。

网友B:
再补充下,如果NPN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较低,使用330K也是可以的。
但是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比较大,一般都在100以上,用330K就有点小,这个电阻必须使NPN三极管处于弱导通状态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再补充下,如果NPN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较低,使用330K也是可以的。
但是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比较大,一般都 ...

赞!
不过这个电路有没有闪,应该是22欧姆增大到100欧姆,加强了反馈。
我看330K应该是用来调整占空比的,它的大小决定了周期,而电容大小决定了LED亮的时间。

网友E:
仿了一下,贴图给大家看看,将330K换成10K了,因为330K实在太慢了,等N久灯才亮一下。其他值没变。
这个电路,也要看管子和LED灯的参数,效果不同。
上面的线是NPN的基极电压,下面的线是22欧姆上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