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1622驱动7寸段码屏显示暗

楼主(2013-11-11):
用HT1622驱动黑底白字7寸段码屏,液晶显示很暗,工作电压3.3,VLCD和VCC之间串了5k电位器,调电位器明暗度有变化,但是最亮的时候也是很暗,只有在6点钟方向才能模糊的看到,1622的com口可以设置么?

楼主:
HT1622驱动如下:
void HT1622_Init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ʹÄÜPA¿ÚʱÖÓ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;                //PA.3,PA.4,PA.5,PA.6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ÍÆÍìÊä³ö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ÅäÖòÎÊý
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³õʼ»¯LCD_CS--PA.3ƬѡʧЧ

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    //ÑÓʱº¯Êý³õʼ»¯

    SendCmd(0x0);     //¹Ø±ÕϵͳÕñµ´Æ÷ºÍLCDÇý¶¯
    delay_us(10);
    SendCmd(0x52);     //¹Ø±ÕϵͳÕñµ´Æ÷ºÍLCDÇý¶¯
    delay_us(10);
    SendCmd(0x02);     //´ò¿ªÏµÍ³Õñµ´Æ÷
    delay_us(10);
    SendCmd(0x04);     //¹Ø±ÕLCDÏÔʾ
    delay_us(10);
    SendCmd(0x06);     //´ò¿ªLCDÏÔʾ
    delay_us(10);

}

#if 1
void SendBit_1621(u8 data,u8 cnt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 =0; i <cnt; i 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data&0x80)==0) LCD_DA=0;
                else LCD_DA=1;
                LCD_WR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=1;
                data<<=1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}
}

void SendDataBit_1621(u8 data,u8 cnt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 =0; i <cnt; i 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data&0x01)==0) LCD_DA=0;
                else LCD_DA=1;
                LCD_WR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);;
                LCD_WR=1;
                data>>=1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}
}

void SendCmd(u8 command)
{
        LCD_CS=0;
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SendBit_1621(0x80,4);
        SendBit_1621(command,8);
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LCD_CS=1;
}

void Write_1621(u8 addr,u8 data)
{
        LCD_CS=0;
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SendBit_1621(0xa0,3);
        SendBit_1621(addr,6);
        SendDataBit_1621(data,4);
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LCD_CS=1;
}

void WriteAll_1621(u8 addr,u8 data)
{
        u8 i;
    LCD_CS=0;
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SendBit_1621(0xa0,3);
        SendBit_1621(addr,6);
        for(i =0; i <32; i 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DataBit_1621(data,8);
        }
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LCD_CS=1;
}
#endif

楼主:
电路图如下:

网友A:
应该是定制屏吧,这种屏是有角度的,只有在一定角度看的才清楚。另外就是你程序刷新的时间调整了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个人失误,之前一直说定制屏是3.3v的,结果和厂家确认说是做成5V的了,晕了,把电源飞线到5V显示正常了,多谢楼上!

网友B(2016-03-04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定制屏吧,这种屏是有角度的,只有在一定角度看的才清楚。另外就是你程序刷新的时间调整了 ...

深圳天微电子原厂 有完全替代合泰1621,1620和1622  但性价比由于合泰   加我qq2208962322   刘生18503002452  可以免费提供样品和技术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