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起线的目标的是什么呀?

楼主(2013-11-11):
这样走线的目的是什么啊?高手指点一下呗?

网友A:
作为接收天线?

网友B:
这不就是个触摸按键吗?

网友C:
看形状像是电容模式的触摸按键,4个并列,天线不会这么整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情指点,不是天线,是外部导电的东西,有四个端子接外面的导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