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
大家常用电路能否做到信手拈来?

楼主(2013-11-11):
硬件工程师们,你们都做笔记吗?把一些常用的电路或者平时工作中调试遇到的问题,都整理并记录下来。
问大家个问题,如果不看datasheet,谁能用设么LM2596或TPS5430完全正确的搞出一个Bcuk 电路来?我用了这几个芯片做设计好多次,但是不看datasheet做不出来。
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,是怎样的水准?是不是可以将常用电路信守拈来?
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!

网友A:
打开原先设计的原理图,ctrl+c,打开新的原理图,ctrl+v。

网友B:
不看datasheet能用LM2596或TPS5430完全正确的搞出一个Bcuk电源。可能是一个熟练的电源工程师。但是完全可能是一个蹩脚的RF工程师。同样,一个能够熟练用C编写单片机的工程师可能不懂Verilog编程。优秀的工程师没有统一标准吧!适合就是最好的。

网友C: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。。能做得好就行。

网友D:
你做的多了,基本上就是随手拈来
需要什么功能,配什么电路
再说了,自己做过的,总归有存档的,
新项目中原理图还真的就是CTRL C V的事情
PCB嘛 每块板子情况不一样,但是库是一致的,根据经验布局,调试。

网友D:
所以还是自己平时注重积累

网友D:
刚毕业那会,做设计,
狂翻书,狂找资料,还常常觉得 无从下手,
现在吗,都不动脑筋的,自己的仓库里翻翻,整整就是个新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原先设计的原理图,ctrl+c,打开新的原理图,ctrl+v。

哈哈,握个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刚毕业那会,做设计,
狂翻书,狂找资料,还常常觉得 无从下手,
现在吗,都不动脑筋的,自己的仓库里翻翻 ...

大版主也是这样过来的啊。。。

网友D:
每个电工都是这么过来的

网友E:
**力有限,不要去挑战。一些涉及到比较重要的决策时,肯定是要借助各种以前的资料进行确认。以为自己记得住了,结果批量后一个小疏忽也成大失误!那时候叫天叫地都不灵咯~就算你记得的的确确,也不会有人高度赞扬你的**力多么多么强的~

脑的容量有限,很多时候,是**资料的索引,而不是长篇大论的背诵课文。互联网的发展为获取资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。现在电脑的存一大堆资料但通常都不看,而是上网一查。

所以总结一个,我们其实不想关心资料在哪,而是关心如何用最快的方式找到资料。

当然罗,长期工作的过程中要总结经验整理资源,便于自己查找。各种设计工作注重复用和模块化。

网友F:
不懂的时候,作笔记,懂了就不做了。
高手与否,在于是否能够用分立器件做出所需电路。
用IC,那么就必须看datasheet了,用熟了,当然就不用datasheet了。
这个答案,你满意吗?

网友G:
没有人能信手拈来的,在熟练的也有它不懂的地方。

网友F:
记得有日本人说,培养一个模拟电路工程师,得10年。
这是有人传帮带的情况下。
现在,特别是国内,根本不可能。
教科书都是错误一大堆,或把模拟电子电路,当作电路原理教科书,而不是把设计电子电路当作目的,而无法培养真能够懂模拟电路之人。事实上国内教科书作者她们自己也不懂,就是说并不会分立元件设计电路。
可以说会否分立设计电路,是能看出模拟电路水平的实测可行性指标。

网友F:
打个比方来说,从模拟电路设计的精髓来说,搭积木,就像会解一元一次方程,大部分用运放设计电路的,主要靠datasheet的。 会灵活运用运放实现自己的功能的,可以设计非datasheet中经典电路的,算是会解2元一次方程。
而会用分立器件设计电路的,则无论如何都是N元一次方程了。

搭积木,考虑的问题很少,因为是手册推荐的,所以很见,算一元一次。

而分立设计,绝没有积木可搭,就像50年前,widlar设计电路,没有运放没有电压基准,而他们要设计运放和电压基准。 这是会解N元一次方程的人才能做的。 现在的人,独立不依靠前人的工作,恐怕无人能设计运放和基准电压。

N元一次方程,至今能看得懂的人也几乎没有的。只能当作积木来用。

这就是模拟电路的不同层次或境界。

虽然如此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会搭积木或会解2元一次方程,就足以满足通常工作了。

只要用心学习体会实践,那么总会进入二元一次方程的境界的。进入N元更好。

但反馈的频率特性问题,就足以干掉很多从业者。如果不是应付差事工作的话,没有人提示,很多错误看法就产生了,包括诸多国内教科书。国外也有,但国外更实事求是,不懂的不说,虽然很少也可能说错,但基本可信。

网友H:
帮你顶一下

网友I:
常用的可以的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打开原先设计的原理图,ctrl+c,打开新的原理图,ctrl+v。

这老兄讲得太实在了:lol

网友K:
我觉的高手,就应该是将常用的电路烂熟于心,到用时能招之即来,来之即用!

网友L:
正处于积累阶段的小电工赞一个

网友M:
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,是怎样的水准?

试答:
     一个合格的工程师,对于初次接触的芯片,首先是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,透彻了解它的原理、工作细节。

网友N:
新手工作一年半了,表示有一个十年几年和一个二十几年的硬件工程师带,很幸福啊……

网友O:
重要的是思路和经验,具体得GOOGLE确认了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懂的时候,作笔记,懂了就不做了。
高手与否,在于是否能够用分立器件做出所需电路。
用IC,那么就必须 ...

比较满意~~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新手工作一年半了,表示有一个十年几年和一个二十几年的硬件工程师带,很幸福啊…… ...

替你高兴,他们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!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替你高兴,他们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!

呵呵,从他的描述来看,他是在向往那种工作,估计现实是和你我一样,摸着石头过河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呵呵,从他的描述来看,他是在向往那种工作,估计现实是和你我一样,摸着石头过河 ...

害的我又回去仔细读了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