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led显示编程C语言

楼主(2013-11-11):
大家好,我想制作一个用单片机编程(c语言)控制的或者直接购买的led控制卡(可编程否?)控制的led显示屏,用于显示一组很长的已知的数字(按时间显示,断电后,每次再来电时继续显示,但要跳过断电的那段时间),程序要自己编的,怎么搞比较便宜啊,多谢?

楼主:
不是学习资料啦,问一下前辈,自己购买的led控制卡能不能写程序进去的?怎么写,有例子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学习资料啦,问一下前辈,自己购买的led控制卡能不能写程序进去的?怎么写,有例子么? ...
供应商提供专用编辑软件

http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1.eIJ1aR&id=19615929759&ad_id=&am_id=&cm_id=140105335569ed55e27b&pm_id=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〓 LED电子屏控制卡相关专辑 9册 40M 〓
〓 LED相关技术专辑 36册 113M 〓,眼花了吧,...  ...

我要自己编的程序,购买的控制卡可以编程序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要自己编的程序,购买的控制卡可以编程序么?

恐怕不支持用户自已的程序.你去找找纯led点阵驱动模块,只有点阵驱动的,带串口通讯的那种,淘宝上去搜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恐怕不支持用户自已的程序.你去找找纯led点阵驱动模块,只有点阵驱动的,带串口通讯的那种,淘宝上去搜. ...

多谢,那什么单片机可以编程后控制16cm长32cm宽的led板子的,还要自带电池,就是可以有时钟,编程时可以提取时间的那种,前辈能指点一下不,

网友A:
LED点阵需要硬件驱动,单片机只是控制点阵显示内容,单片机选型要根据点阵数来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〓 LED电子屏控制卡相关专辑 9册 40M 〓
〓 LED相关技术专辑 36册 113M 〓,眼花了吧,...  ...

哥么,能给个电话不,我有一些问题 ,我确实是刚接触单片机,啥都不知道,有些软件使用方面的,如keil,proteus,lope51,连怎么用都不知道,下在完后捣鼓了半天,还是糨糊,又没有人可以指导,我是兵哥,最近出差有时间想学习一下,感激不尽,一定要留个电话,我高懂了以后多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D点阵需要硬件驱动,单片机只是控制点阵显示内容,单片机选型要根据点阵数来决定         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