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种插头是哪个厂家的?谁见过?

楼主(2013-11-11):
请问这种插头是哪个厂家的?谁见过?内外都有螺纹,而且螺纹有两侧是平的,平的地方直径17mm。圆的地方直径18mm,焊接在电路板上的。

网友A:
是航空插头?拿着图片问淘宝店主应该能知道。

网友B:
可以去查查中航光电和贵航光电的产品看看

网友C:
6芯航空头,淘宝随便找找一大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去查查中航光电和贵航光电的产品看看

是的

网友E:
对的   上淘宝搜航空插头   然后问店主有没有这样的就行

网友F:
是的,航空插头。一般工业设备用的比较多

网友G:
双11好像也没什么东西要买。价格也不见便宜的呀

网友H:
这种东西焊在板上会不会不可靠?

楼主:
这个航空头还有一个螺帽可以使航空头穿过挡板,用螺帽把航空头固定在挡板上,然后再拧和它配套的航空头。这样就比较可靠了。

网友I:
哪有把这个直接焊电路板的~~~
都是配线到机箱的

网友D:
航空插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