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笔记+关于前两章的疑惑

楼主(2013-11-11):
我最近把前几章看完了,我在第一章中详细阅读了本书,尽管以前也学过一些单片机,我还是从零开始学习的。下面废话不多说,我有几个在第一章的问题希望有人解决一下疑惑。
1、书中有个“在计算电源功率时要考虑一定余量,可以按公式“电源总功率=2*器件总功率””。为甚么要这么大的余量?(书上的10页——电源)
2、书中有个“嵌套矢量中断控制器(NVIC),低延迟、地抖动中断响应、不需要汇编编程、以纯C语言编写的中断服务进程,能出色的完成中断处理”。这款带M4内核的芯片可是实现多少层中断嵌套?这里的低延迟、地抖动是不是针对外部的?内部中断应该是不会抖动吧
3、书中有个关于飞思卡尔的Flex存储的介绍。其中说到了关于Flex的两种资源的分配。这个分配过程是否要自己完全掌握,有没有快捷的软件辅助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板子电源功率设计的建议应该是很多工程师总结的经验的成果,就像很多的芯片参数一样,其实都有一些余量以免客户超过数据手册极限值,而不至于损毁芯片。
第二个问题楼主可以通过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18873-1-1.html了解NVIC.

网友A:
还有关于第三个问题,楼主能否讲的更具体一点?

网友B:
余量在2倍左右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吧,一般在1.5到2倍之间的余量

网友C:
2倍余量是合理的。第三个问题楼主是说有软件为你自动写出代码吗?自己分配应该也不是很难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倍余量是合理的。第三个问题楼主是说有软件为你自动写出代码吗?自己分配应该也不是很难吧。 ...

这个问题正在纠结中   查书中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关于第三个问题,楼主能否讲的更具体一点?

第三个问题请查阅上次飞思卡尔送的那本书的33页,上面有介绍   你没有我在细细的敲给你

网友C:
楼主态度不错。赞一个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三个问题请查阅上次飞思卡尔送的那本书的33页,上面有介绍   你没有我在细细的敲给你  ...

对flash的操作,飞思卡尔提供一个专门的库函数给客户下载使用的,具体使用方法,附件的应用手册有介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flash的操作,飞思卡尔提供一个专门的库函数给客户下载使用的,具体使用方法,附件的应用手册有介绍。
...

3Q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3Q

Welcome, 如何其它疑问,欢迎论坛中讨论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