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8/16-bit MCU] TM2202无刷电机,无叶风扇电机驱动

楼主(2013-11-11):
资料及原理图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如果能做一下简单的说明就更好啊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顶贴
想要有点针对性,有什么问题,小弟可以在线解答

我的意思是,楼主可以在一楼的帖子里,加一些简单的介绍,让其他网友有一个大致直观的了解吗,这样就可以更能吸引网友们来浏览,你觉得呢。—纯属个人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,楼主可以在一楼的帖子里,加一些简单的介绍,让其他网友有一个大致直观的了解吗,这样就可以 ...

版主说的是
   TM2202 是一款单相半桥电机驱动 IC,它内部集成了 1 个高压栅极驱动 IC(HVIC)和 2 个高
速 MOSFET,适用于制造结构紧凑,性能高效的电机驱动器,此类驱动器常用在空调、洗衣机
等的电机驱动设备上。本芯片具有欠压锁定功能,同时内置死区时间可防止上下桥直通。
功能特点
   550V 2A 单相 MOSFET逆变器
   内置高压栅极驱动 IC(HVIC),可采用单驱动电源
   欠压锁定功能
   HVIC 高端输出相位 HO 与 HIN 同相
   HVIC 低端输出相位 LO 与LIN反相
   HVIC 内置逻辑保护
   HVIC 内置死区时间
   分立的三相直流负端,可用于逆变器的电流检测
   输入接口兼容 3.3V/5V CMOS/LSTTL 逻辑电平
   所有输入引脚都有 CMOS 施密特触发器,提高抗噪声能力
   应用领域:无刷电机
   封装形式:DIP8

网友B:
恩···参考下···

网友C:
原理图是不错,不过换成MC9S08AC的话,增加了抗干扰能力就更好了.外围电路不用改,只需要换一下MCU就好了.

网友D:
这什么,好奇的看一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什么,好奇的看一看!

呵呵,无叶风扇,无刷电机驱动

网友D:
无叶风扇???这是什么原理呢?不明白!

网友E:
首先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,如果可以,建议楼主稍微讲些基本原理以及功能,优点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