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双击互相通信问题

楼主(2013-11-11):
在使用IIC通信时,如何实现当主机向从机发送完数据以后,主机接收从从机发送的数据(不是应答信号)?需要将所有的设置都重新设置吗?

网友A:
发送完命令和地址后,从机自然就会返还主机相关的数据,主机操作SCL,按照协议规定读取SDA上的数据即可。

这个问题,你应该看协议,而不是来提问。

楼主:
我说的不是应答信号,而是发送一个其他的数据

楼主:
我说的是主机发送完地址和数据,从机收到以后,执行一段程序,程序执行后再发给主机一个数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说的是主机发送完地址和数据,从机收到以后,执行一段程序,程序执行后再发给主机一个数据 ...

IIC是被动的,楼主别理解错了。
不可能做到像楼主说的那样

楼主:
主机发送完数据,从机接收到数据以后。如果重新配置主机作为从机,从机作为主机,在同一个程序中,可以实现吗?

楼主:
会不会有冲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主机发送完数据,从机接收到数据以后。如果重新配置主机作为从机,从机作为主机,在同一个程序中,可以实现 ...

请首先认真看看IIC协议规定,不要盲目的乱问。

你去IIC协议看看,有交换主从的办法吗?在IIC协议通信中,主机就是主机,从机就是从机,或者是在任何主从结构的通信协议中,都是如此规定的。

不要自己空幻想。

如果想多主机或者四轴飞行器形式的通信,则根本不应该采用IIC协议。

网友C:
IIC协议有相关的指令来读或者写从机,从机根据不同的命令响应,当然当你的从机是单片机时,需要解读指令来判断你是要应答还是发送数据。从机还需要根据主机发送的时钟来应答

楼主:
我就是两个单片机之间进行IIC通信

网友D:
你这个呀,从机只能只管执行自己的任务。做完了把作业放那里。别的就不用操心了,也操不了新。你必须让主机这个老师定期去收作业,检查作业做完了没,做成咋样~

楼主:
如果我想单片机A向单片机B发送完数据以后,等单片机B执行完程序以后,再给单片机A发送一个数据,单片机A在接收到B发送的数据以后,在继续给B发送数据,如何实现呢?

网友E:
楼主说的单片机b向a发送数据,这个过程不是通过iic的,更像是一个ready信号,可以使用一个io来表示。iic在通信过程中主从机好像是不能切换的。

网友F:
iic难道不是多主总线么???

网友G:
叶神已经回复你了。先搞清楚IIC,你的问题不攻自破。

网友D:
主从机都是可控单片机的情况下,并且自带的硬件控制器都支持主从模式的话,理论好像是可以实现主从切换的。在一次IIC通信中是不行。主机进行完一次通信后,把自己切换为从机模式。而从机在接收完主机的通信后把自己切换为主机模式。
如此反复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iic难道不是多主总线么???

当然不是

楼主:
我先利用A向B发送数据,然后,重新配置了两个IC,让B向A发送数据,但是实现不了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主从机都是可控单片机的情况下,并且自带的硬件控制器都支持主从模式的话,理论好像是可以实现主从切换的。 ...

遵守IIC的协议则不行,IIC的理论上也不行。

如果想自定协议的话,则和IIC无关,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编一个协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想单片机A向单片机B发送完数据以后,等单片机B执行完程序以后,再给单片机A发送一个数据,单片机A在 ...

从机的应答机制就是起到这个作用,但IIC应答机制有其规定的要求,例如时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遵守IIC的协议则不行,IIC的理论上也不行。

如果想自定协议的话,则和IIC无关,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编 ...

应该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:
完成了上一次通信之后,主从就没关系了,处于各自运行状态,总线处于高电平空闲状态。而主机自己把自己变换为从机模式,从机也把自己改为主机模式。这样再次由原来的从机也就是现在的主机发起通信,应该是没问题的吧。有的单片机是通过配置寄存器可以设置为主机模式或从机模式的吧。这个切换不是由IIC来切换的。

双机互连有一主一从就行了,至于哪个是主哪个是从,应该无关紧要~只要他们自己具备处理主或从的信号机制~

网友H:
我想楼主是不了解iic吧!通常主机模式下接口发送数据,也可以接收数据。此时主机模式主要是始终信号始终是由主机方发出的,从机只是在相应的同步时钟下完成数据收发。

网友I:
楼主不了解IIC,IIC有IIC的规矩,不安规矩它是不会理你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想楼主是不了解iic吧!通常主机模式下接口发送数据,也可以接收数据。此时主机模式主要是始终信号始终是 ...

主机只要把发送数据改成接收数据即可?那从机要进行哪些设置呢?

网友J:
主机在读取从机的数据时,如果从机接收完命令后想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再返回,可以拉低SCL,以达到延迟发送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主机只要把发送数据改成接收数据即可?那从机要进行哪些设置呢?

不需要进行设置。发送的时候,你是写硬件的iic的buf,接收的时候,直接去读buf就可以了。不需要重新设置。建议楼主看看iic协议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当然不是

从我回帖子到你回我的这个帖子,大概只有二十几分钟。我猜测您可能根据您多年的工作经验直接做出的回答。但个人还是建议您去看一看IIC的协议,咱做技术的要严谨。

还是附上IIC的标准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从我回帖子到你回我的这个帖子,大概只有二十几分钟。我猜测您可能根据您多年的工作经验直接做出的回答。 ...

1、IIC严格意义不能算多主机,个人认为只有像CANBUS这样才算多主机,IIC的多主机是要辅助切换开关电路来完成,实在是一种偷换概念。

2、即使使用辅助切换开关来实现多主机,IIC也是无法实现主机和从机的角色互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1、IIC严格意义不能算多主机,个人认为只有像CANBUS这样才算多主机,IIC的多主机是要辅助切换开关电路来 ...

1.您直接否定了IIC标准里的定义及说明,因为协议里明确写到“It is a true multi-master bus...”(第三页倒数第五行)
2.IIC的实际使用中也不需要通过辅助电路来切换主从关系。我不太清楚您是需要怎么添加辅助电路来完成的,但个人从协议来分析看不出有这种需求。
3.或许就“多主”这个词本身应该也一探讨一下。

还是建议您仔细研读一下协议,当然有时间的话我也愿意再去看一次,以了解自己的认识是否完全正确。我这里也有周立功翻译的中文版协议,如果需要我也可以贴上来。当然更建议看原版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1.您直接否定了IIC标准里的定义及说明,因为协议里明确写到“It is a true multi-master bus...”(第三 ...

1、你那个英文的手册,我没有详细看过。
2、我所了解的有关IIC的多主机结构主要是如附件所示。

3、在附件中结构中是需要主机切换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1、你那个英文的手册,我没有详细看过。
2、我所了解的有关IIC的多主机结构主要是如附件所示。

1.如果想深入讨论,还是希望可以看一下,不然可能就没什么讨论的空间了。而且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讲,既然已经发现有不同,就一定要追到底。
2.你的图我确实没看过,如果有完整的文档或说明我也希望可以研究一下,因为只一张图我不了解其完整的应用场景,也无法完整的了解其这样做的原因,也许是真的需要切换,也许是节点数,也许热备,也许是负载电容影响等等,这个可猜测的余地有点过大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1.如果想深入讨论,还是希望可以看一下,不然可能就没什么讨论的空间了。而且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讲,既然 ...

如果你有兴趣,可以再深入的研究一下,资料见附件,我以前大概比较过,基本就是一份英文资料的翻译本,但那些原文的英文资料找不到了。

网友K(2014-07-23):
可以设IO口,通过高低电平来请求主机读从机数据的吧

网友L(2014-08-27):
给楼主以下建议,希望有用:
1.主机通过IIC发送数据给从机
2.查询从机的状态
3.主机通过IIC读取从机的数据

这样避免主从机切换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