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对多个红外接收管同时解码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11-11):
采用定时扫描的方法可以做到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用定时扫描的方法可以做到!!

不是很明白,能说具体点吗?或者给个例子来看看

网友B:
每次接收都是一个中断。把中断函数写得短点。同时解码那不得并发进行?还是会分先后吧。

网友C:
最好用多个单片机来,一般比较难写啊,除非用FPGA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很明白,能说具体点吗?或者给个例子来看看

定时去采集数据口的高低电平,没有例子,只有思路!难度不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去采集数据口的高低电平,没有例子,只有思路!难度不大的

IRb1 = IRa1;    //保存上次电位状态
IRa1 = IR1;     //保存当前电位状态
IRb1 = IRa1;    //保存上次电位状态
IRa2 = IR2;     //保存当前电位状态
IRb3 = IRa3;    //保存上次电位状态
IRa3 = IR3;     //保存当前电位状态
然后跟着有下降沿就进入解码,解码程序共用,是这样的思路吗兄弟。
IR1  IR2  IR3是接收管的输出脚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每次接收都是一个中断。把中断函数写得短点。同时解码那不得并发进行?还是会分先后吧。 ...

发射那边是先发第一路然后再停止几百ms,再发第二路后再停止几百ms,再发第三路后再停止几百ms
有三个接收管,所以接收管如何同时解码

网友D:
最好设置中断优先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用定时扫描的方法可以做到!!

先第一个发射管发1ms的38k,然后停止2ms,再第二个发射管发1ms的38k,然后停止2ms,如此类推,发 完6个就重头循环
就是因为6个接收管都有可能接收到信号,所以不知道咋搞,如果接收管用定时扫描方式解码,就是一个时间段里只有一个接收管有效,这个程序咋写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先第一个发射管发1ms的38k,然后停止2ms,再第二个发射管发1ms的38k,然后停止2ms,如此类推,发 完6个就重 ...

我不是很了解你的功能需求,我以前做的,就都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,或者是一个接收多个发射(前提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在发射),像你这样子,多发射多接收,我不明白你的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是很了解你的功能需求,我以前做的,就都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,或者是一个接收多个发射(前提是同一时 ...

已经搞定了,谢谢你啊

网友E:
如果是红外遥控(38KHZ的那种—),则我用查询,10路8路同时解码都木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红外遥控(38KHZ的那种—),则我用查询,10路8路同时解码都木问题。 ...

你是咋做的,给程序我看看可以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