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些单片机可使用同一种编程器?

楼主(2013-11-11):
比如有的开发板,可以插入stc89c52 也可以插入51,说明他们使用的同一种编程器。那么哪些单片机可以使用同一种编程器呢?
如果我找出烧录的引脚,连接上其他51类的单片机,可以烧录程序吗?

网友A:
STC的烧录是通过串口来的,大部分单片机都不支持这种方式,去买一个100多块钱的编程器,能烧写很多51片子了,不过你也不会用很多种51吧

网友B:
通用编程器可以烧几千种芯片

网友C:
有好多是串口下载的,只要用USB转串口就行。不用串口的就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C的烧录是通过串口来的,大部分单片机都不支持这种方式,去买一个100多块钱的编程器,能烧写很多51片子了 ...

有中说发叫 在线烧录  是什么意思?比如W79E834这个片子,怎么烧录?求详细操作,谢谢!

不熟悉,当然是看数据手册!:)

网友A:
华邦的79系列片子没用过,感觉有些老了,不知道支持在线烧写不,以前用78和77时我用的编程器

网友D:
“比如有的开发板,可以插入stc89c52 也可以插入51,说明他们使用的同一种编程器。”

说明他们管脚兼容,但不见得使用“同一种编程器”。
例如51中的ATMEL AT89C51就需要并行编程。

至于STC的单片机用户是使用串口ISP编程下载得,其实现在新的增强性51都是可以支持串口ISP的,例如ZY,MG,XT等,只要有串口就可以了。

小型的通用编程器(如TOP2048等)可同时支持51、AVR和PIC单片机。而新型的通用编程器使用万能引脚驱动,只要烧写控制软件支持,可编程的非常多的单片机、FLASH。而且只要升级烧写控制软件,还可以继续支持新出的单片机。当然价格其也会很高。例如老牌编程器大厂的产品。

(87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“比如有的开发板,可以插入stc89c52 也可以插入51,说明他们使用的同一种编程器。”

说明他们管脚兼容, ...

精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