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用430 做过 320240 的液晶程序分享下把

楼主(2013-11-11):
  谢谢了

网友A:
你的液晶是什么控制器?不同控制器驱动方法可能不一样的

网友B:
一般ILI9341的用的多些。不过也就一个初始化的不同而已。

楼主:
ra8835  貌似也兼容sed1335

网友:
TFT液晶的么?

网友:
你可以根据现成的程序 修改一下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液晶是什么控制器?不同控制器驱动方法可能不一样的

  修改了, 程序可以写进去, 就是 显示区域有问题,, system  或者scroll 设置 可能有问题
   谁有经验能 给 帮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