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中断。定时器初始化

楼主(2013-11-11):
1.用定时器1做串口中断,波特率为9600,
2.用定时器0做定时器 5ms中断
3.串口中断优先

请教一下如何设置以上的初始化。。。(主要用于:串口接收到数据,之后数据以1s时间倒数。。。) 串口通讯新手,各位多指教

网友A:
自己不会算可以找工具,单片机小精灵,自己去搜吧

网友B:
给你程序,慢慢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不会算可以找工具,单片机小精灵,自己去搜吧

是这样,定时器和串口中断同时工作时就出错了,若分开两个程序,就没有出错。。。。现在就怀疑初始化是否有问题。。。新手多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程序,慢慢看吧。

先谢谢了,是这样:若程序里有定时器中断,串口中断,就出错,若分开两个程序(即单一中断),程序就没问题。。。现不知那里出错了。。。。。。新手请多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