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在线研讨会] stm32编程

楼主(2013-11-11):
怎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,使变量定义在main.c里,然后再rc.c里调用,变量的值在main.c中会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变化

我在main中定义了一个x,然后再头文件中定义extren int x ,在用rc.c调用头文件,但好像rc.c没调用成功

网友B:
全局变量不是在main前面定义的吗?变量定义为全局,只要定义,作用域为全局,不知道你想说什么,更不知道你想问什么。

网友C:
全局变量作用域是全局啊,这个有问题?

网友D:
这样会显示重复调用吧!!

网友E:
像这样:
在main.c
int abc;
在xxx.h:
extern int abc;
在rc.c:
#include "xxx.h"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像这样:
在main.c
int abc;

你在main函数外面定义试试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你在main函数外面定义试试。。。

本来就是在main函数外啊.....
在函数内部定义的是局部变量,在别的文件肯定是看不到的.